求一个可控硅相移触发的实用电路,不要那种5个元件简单的,用来给1600W/2W转的电动工

楼主(2008-10-22):
可控硅用BTA42

在网查了,在本坛搜了

过零触发可能不适合于电机调速,我的理解是过零触发=周期性的丢波?

请教各位DX高见!!谢谢

这是相移触发的波形

这是过零触发的波形

本贴被 qanming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2,11:04:48.

网友(2008-11-25):
那你就用

这是相移触发的波形

  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2009-03-16):
第二种不适用,电机会抖动,调光的话会感觉到闪烁,但做一些温控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9-04-27):
我们的可控硅调光就是老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