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数据库连接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22):
请问:同一个局域网内,在连接数据库access过程中,如何中断?因为在局域网内如果对方的防火墙开着,就无法访问对方的数据库,此时会出现卡机,要等很久才提示连接不成功,所以我想做一个超时判断,当超过一定时间还没有连接成功,那么将退出连接,急。。。。。。

楼主:
7楼的朋友,不好意思,俺不会vc或.net,呵呵!有什么别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
仅靠vb6做多线程极不稳定,但可以用vc写个含多线程启动、停止和运行代码的dll给vb6加载用,才能稳定运行。

否则,应当换vc或者vb.net来写多线程程序。

网友:
VB6还是别用多线程了,超级不稳定

楼主:
3楼的:不好意思,我没有用过监控线程,具体怎么用能说一下吗?我用的是adodc的控键;

4楼的:我用的就是ado的控键,我有设置connectiontimeout还是没有用啊,设置了5秒,但是10几秒才会提示无法连接成功。

网友:
 这要看你用什么数据库连接控件了,如果用ADO一般有一个超时属性ConnectionTimeout,用于设置连接超时!

网友:
晕怎么会是这样,拷贝下来放到UE里就正常显示了

内容:

在线程里连接数据帿同时启动监控线程,超时用监控线程终止数据库连接线程

楼主:
楼上那位大哥,你说什么呢?

网友:
鍦ㄧ嚎绋嬮噷杩炴帴鏁版嵁搴?鍚屾椂鍚姩鐩戞帶绾跨▼,瓒呮椂鐢ㄧ洃鎺х嚎绋嬬粓姝㈡暟鎹簱杩炴帴绾跨▼

楼主:
上面乱码部分重发:

Adodc1.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192.168.0.8\共享\IDDatabase.mdb;User ID=Admin;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Jet OLEDB:Database Password="

楼主:
9楼的,我的代码是:

        Adodc1.ConnectionTimeout = 1

        Adodc1.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192.168.0.8\¹²Ïí\IDDatabase.mdb;User ID=Admin;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Jet OLEDB:Database Password="

        Adodc1.RecordSource = "IDTable"

        Adodc1.Refresh

还是很久才能反应,有问题吗?

网友:
加系统消息

网友:
我尝试了以下方法,有结果,希望能够对楼主有所帮助代码如下:

    Dim objCn As New Connection

    objCn.ConnectionTimeout = 1

    objCn.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127.0.0.1;User ID=sa;Password="

    objCn.Open

    MsgBox "Connect Success!", vbInformation

结果:大约3秒后返回失败信息。将timeout时间修改为10后,大约13秒返回失败结果。当修改为0后,程序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