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X-Programmer7.1中怎样创建一个用CJ1M的工程啊?【恢复】

楼主(2008-10-22):
被领导赶鸭子上架,需要将本单位原来使用的欧姆龙CJ1M的PLC作一个小小的改造。大体上就是增加两路输出和两路输入。以前没有学过PLC,领导让现学现用。用CX-Programmer7.1学习编程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我在新建工程时弹出的对话框中没有我要选择的PLC型号,而在菜单栏的工具菜单中的选项子菜单里面有CJ1M这个型号,可是就是不能建立一个用CJ1M的菜单。请各路高手帮帮忙教教我啊。谢!

创建工程时弹出的菜单里面没有我想要选择的CJ1M (原文件名:变更PLC.JPG)

在选项菜单中却有我想选择的CJ1M (原文件名:选项.JPG)

网友:
cx-One 2.0是3cd(含cx-programmer7.0),再加上7.1的补丁。或者楼主可以直接去找cx-one 3.0下载(不过好像还是测试版)。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plc的代理商要。

本贴被 yycca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2,19:34:18.

楼主:
对啊!我这个只有40几M。想问问你那个在哪里下的啊?谢谢!

网友:
我之前下了一下2点多G啊!!

你这个几十M吧?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试用版?

我记得CJ1M有的,而且还有许多型号的

网友(2010-12-29):
这个简单啊,打开CX-Programmer编程软件,里面有个“帮助”选项,进去后选“关于CX-Programmer”,然后点“许可”进行认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