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三星S3F82HB 读写E2PROM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22):
//函数声明

//---------------------

void IicWriteNByte(uchar wlen,uint IicAddress,uchar *wbuf);

void IicReadNByte(uchar rlen,uint IicAddress,uchar *rbuf);

//--------------------------------------

//-------------------------------

void test(void)

{

  uchar i[1]={0xcc};

  uchar j[1];

  IicWriteNByte(1,0x00,i);

  DelayNms(10);

  IicReadNByte(1,0x00,&j[0]);

}

//----------------------------------

请教在IAR C FOR SAM8中用的芯片是  S3F82HB用上面的读写E2PROM 在

编译时出现如下的错误是什么问题?(我用S3C9234试了一下不会出现此问题)

Main.c (108) : Error[Pe167]: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__tiny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楼主(2008-11-28):
谢谢!我找到出错原因了

uchar __code *ip;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报错提示呢?

传递的参数类型与函数原型要求的类型不匹配

网友:
我是这样从代码段赋值的,你相应改一下吧

网友:
uchar *wbuf  这里试试 __code const uchar *wbuf

网友(2010-05-29):
void IicWriteNByte(uchar wlen,uint IicAddress,uchar *wbuf);
void IicReadNByte(uchar rlen,uint IicAddress,uchar *rbuf);
想问下楼主这2个函数,能否贴出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