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型PLC编译系统的设计【恢复】

楼主(2008-10-23):
各位兄台,小弟现在研究编译型PLC编译系统的设计,可是苦于没有思路。能否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2008-12-13):
还是先从解释型开始吧,编译的方法出来的代码空间不可控

楼主(2008-11-03):
是啊

  不过,编译型的PLC比解释型的设计起来要麻烦的多,真愁人...

网友:
编译型PLC应该是大势所趋

楼主:
请教 caorujun兄:

 不知您的上位机编译系统采用什么语言?用汇编语言解释STL语句的时候,应该必须采用跟下位机处理器配套的汇编语言吧,不然翻译成的机器代码,它也不能识别。完成解释这一步,应该看些什么资料啊?我们的PLC采用arm7内核,需要详细地学习arm7么?多谢赐教!!

网友:
我是:一条STL语句——》几条汇编语句——》直接翻译成机器二进制码,汇编语言和机器二进制码是一一对应的,呵呵

网友:
我是:一条STL语句--->一个C函数

楼主:
感谢liuzq 和caorujun的回复!!!

 不知大家怎么将STL语言转换成汇编语言的?能给点思路不?谢谢....

网友:
我的想法是把梯形图转换成STL语言,然后再转换成汇编语言,根据汇编语言的机器码,编译成能执行二进制代码!!

网友:
我的想法是将PLC应用程序先转成C,再经C编译器转成二进代码

楼主:
主要任务:实现对语句表中PLC指令的编译,直接生成PLC可识别的机器代码。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