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原雕刻机的电机我换成VEXTA的DC4V1.2A步进电机,机器不能动了 【恢复】

楼主(2008-10-23):
鹿原雕刻机的电机我换成VEXTA的DC4V1.2A步进电机,机器不能动了,我分析是鹿原控制器输出电压不够,才15V。用输出25V的控制器试可以,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鹿原控制器(就是2115B的那个铁箱子控制器)驱动这个VEXTA的电机啊?

楼主:
看来得换驱动器了,鹿原控制器的电流驱动能力不强

网友:
【6楼】 maskiss 火线UP

这个你放心,如果是相序问题的话,那早就解决了,看来都是些普通人仕。

我只能说,当电网电压上升高的时候,电机能稍微正常了一点能按人设定的方向转动!

============================================================================

呵呵。。。。。奇人级的问题当然要留给奇人来答了!

网友:
你可以降低电机转速试试。

楼主:
这个你放心,如果是相序问题的话,那早就解决了,看来都是些普通人仕。

我只能说,当电网电压上升高的时候,电机能稍微正常了一点能按人设定的方向转动!

网友:
相序不对吧

楼主:
接线就不用考虑了,因为实测过是二相六线的,对应接好的了,动是在颤抖,偶尔电网电压高过230V时能动一点,但是噪音很大.

网友:
这个不动是一动不动呢,还是有动静,但是力太小,转不起来?

电机是几相的?驱动器是几相的?

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