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的VSS和AVSS连在一起?【恢复】

楼主(2008-10-23):
我对dsp没什么了解,画了个pCb的实验板,结果发现电感两端数字地跟模拟地连在一起,后来查找问题发现是2812芯片上直接就连在一起了,不知道为什么?

本贴被 ever06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3,16:27:05.

楼主:
我用2812芯片测量,发现它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本身就连一起了

网友:
我是将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分开,包括模拟地和数字地。然后在总电源出,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过多的理论,俺懂得也不多,只是参考前辈们的做法而已。仅供参考。

本贴被 zhangsa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1,11:44:25.

网友:
楼上, 能不能再提点一下, 怎么处理

网友:
当用到内置ADC的时候,此处需要一些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