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电路中的斩波控制 【恢复】

楼主(2008-10-23):
刚刚接触步进电机,感觉小小的电机名堂很多,并不简单。

最近拿到一个控制电路,主控芯片为Avr的M16,DA芯片为TLC7226,后面的芯片为I6506,通过功率管控制一个6线4相的电机。总工程师没给原理图,让拿着板子分析,只说了句斩波控制。搞了一个多星期,一头雾水,诸多疑问。

用示波器测量,发现TLC7226输出的为正弦包络的阶梯波,是不是这就是说的细分控制的体现呀?

另外6506是不是就是所说的斩波控制芯片呀?为什么电机用斩波控制,有什么有点?测量I6506的输出,是脉冲方波,控制功率管的开关,其频率随着DA输出的正弦阶梯波的频率变化。请问7226输出的正弦阶梯波与6506输出的脉冲之间是什么关系?谢谢。图形借用论坛中的网友发布图片。

网友:
我最近也在玩这个。

16细分

不过输出来的波形不干净,有杂波。步进电机抖动严重

我想请问小松工程:在使用TLC7226中,我要让A 组DAC转换工作。

在A1,A0与/WR的时序怎么呢?

我看DATASHEET看得不太明白,能否讲解下呢??

网友:
是的, 我们的应用里, 用一个avr, 产生6组pwm, 然后分别通过一阶RC滤波生成正弦波,  去控制三个步进电机微步细分。

网友:
AVR产生PWM做什么用 靠什么去控制PWM  ADC采样??

PWM基本上都是硬件实现的。

 lningbd

 从波形看,小松工程的图片显示的是不是用的40细分呀?我数了数它给出的波形一个周期是40点。

是10细分

本贴被 ilan20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2:17:05.

网友:
看到你的图,

L6227或类似的芯片集成了H桥,

还有如果timer足够的话, avr的timer可以产生pwm的,

这样可以省去自己搭桥, 跟独立的DAC了

网友:
Ref1, Ref2 分别控制线圈A 和线圈B的最大电流,

这个限流动作,l6506通过斩波来实现。

斩波和细分其实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没有斩波就无法控制电流, 无法控制电流就无法细分。

如果你有其它控制电流的方法, 也可以细分的。

具体的, 你看一下l6506的手册, 上面有详细的描述。

不知道, 这次我说清楚没有?

楼主:
步进电机控制原理图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0313.pdf(文件大小:18K) (原文件名:步进电机控制.pdf)

网友:
对的

不过不需要转子运行一整圈那么多, 用匀速度 微步走上若干等效整步的长度, 就能看到正弦波了。

楼主:
SCH得根据手上的板子话,得过几天才能完成。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步进电机上的转子一个参考点运行一圈后,它的运行轨迹从时间上看为一个”正弦周期“。反过来,我们要想细分控制它的运行,就按照正弦规律送脉冲?

网友:
想欣赏以下你们的图, 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
步进电机内含相当丰富, 内部充斥了十几对相互制约的矛盾。

用最简单的电路可以驱动它, 用单片机可以驱动它, 用dsp/fpga同样可以驱动它

但是差距是相当大的

楼主:
谢谢。我把原理图画出来,大家帮着看看如何?先再吸取些步进电机的知识。

网友:
一个正弦波周期, 应该是代表4个整步,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周期由40个采样点组成,

应该是10细分的。

楼主:
从波形看,小松工程的图片显示的是不是用的40细分呀?我数了数它给出的波形一个周期是40点。

网友:
你可能还是没有搞清楚它的原理

这个正选波实在电机持续走动时, 看上去才是正弦波,

而实际上步进电机是一步一步走的, 不管是整步、 半步还是微步,

如果你让它按10细分走, 你看到的波形就不是那么圆滑,

如果你让它按100细分走, 当它走完一个整步, 你才能看到更漂亮的波型

如果还有不明白, IM我吧, 这样回帖讨论问题不方便

楼主:
那要是加个滤波器,成为“纯正弦波"是不是效果更好呢?

网友:
在我的应用里

正弦波输出到 L6227的ref管脚, 用来控制电流。

两相的步进电机需要两个正弦波, 来分别控制A/B两个线圈的电流。

期待 细分级别越高, 这个波形就应该越平滑

楼主:
就是图上的正弦波。

网友:
馒头波?

啥米东西?

您有 msn/ yahoo/ gtalk/ skype/ fetion这其中的任意IM吗?

我的

msn:// flowermarco@hotmail.com

yahoo:// flowermarco@yahoo.com

gtalk:// chopin1998@gmail.com

skype:// chopin1998

fetion:// 13818982810

您通常可以联系到我

楼主:
您给的示意图的正弦波和我测量到的一样。由于按照设计的正弦表给TLC7226送数,其输出是阶梯状的馒头波。对步进电机理解欠缺,请问是整个“馒头波”完成细分功能,还是和馒头波中的“阶梯”实现“细分”?谢谢。

楼主:
多谢,先学再问。

网友:
斩波用来限制电流呀

我的微步里, 用到正弦波

mega + L6227

微步原理描述

以及一个mega控制三个步进电机的视频

楼主:
是的。后面注着“网友的图片”,请指教?

网友:
楼主的帖子的图片是我拍的吧  呵呵

楼主:
图形是TLC7226输出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