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淘到了一块双色LED点阵屏(64X32)的!现在终于将他点亮了。发帖庆贺一下!只是显示汉

楼主(2008-10-23):
前几天淘到了一块双色LED点阵屏(64X32)的!忙了一个晚上就!现在终于将他点亮了。发帖庆贺一下!只是显示汉字还在构思中!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不过我用的是STC的,现在正想让汉字移动起来

楼主:
邮费10圆!用平邮~~!在上海觉得还蛮快的~!大概四五天吧就到了!

楼主:
是我在坛子里花40大洋买的~~!回来后感觉挺实惠的~!比自己做要实惠得多!

首先声明:本人决不是拖。只是自己觉得实惠!

这是坛子里的地址!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01236&bbs_page_no=1&bbs_id=1011

这是他的链接地址!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28067

网友:
挺好,是呀,多少钱?估计楼主赚了。^_^

网友:
楼主不错啊!呵呵………………这么好的屏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用的是手提上的摄像头效果不是太好请见谅!

#include<avr/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avr/pgmspace.h>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 "Led_Port_Config.h"

#include "gb.inc"

unsigned char red_up_buf[128];

unsigned char red_down_buf[128];

unsigned char gre_up_buf[128];

unsigned char gre_down_buf[128];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while(n--)_delay_ms(1);

    }

void write_byte (unsigned int Byte1,unsigned int Byte2,unsigned int Byte3,unsigned int Byte4)

  {

   unsigned char line;

   unsigned char data = 0x80;

   for (line=0;line<8;line++)

    {

          if (Byte4 & data)

             {

                  LED_SER4_H();

                   }

          else

             {

                  LED_SER4_L();

                  }

      if (Byte3 & data)

             {

                  LED_SER3_H();

                   }

          else

             {

                  LED_SER3_L();

                  }

          if (Byte2 & data)

             {

                  LED_SER2_H();

                   }

          else

             {

                  LED_SER2_L();

                  }

      if (Byte1 & data)

             {

                  LED_SER1_H();

                   }

          else

             {

                  LED_SER1_L();

                  }

      data = data>> 1;

      LED_SCK_H();

          NOP();

          LED_SCK_L();

         }

    }

void write_line (unsigned char line)

    {

         unsigned char mul;

         for (mul=0;mul<8;mul++)

          {

           write_byte(red_up_buf[line*8+mul],red_down_buf[line*8+mul],gre_up_buf[line*8+mul],gre_down_buf[line*8+mul]);

            }

     LED_RCK_H();

         NOP();

         LED_RCK_L();

          }

void write_hz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hz)

    {

         unsigned char dd;

         for (dd=0;dd<16;dd++)

            {

                 red_up_buf[dd*8+x]=pgm_read_byte(hz*32+dd);

                  }

     for (dd=0;dd<16;dd++)

            {

                 red_up_buf[dd*8+x+1]=pgm_read_byte(hz*32+16+dd);

                  }

          }

void print (void)

   {

    unsigned char line;

        for (line=0;line<16;line++)

          {

           write_line(line);

           LINE_PORT= line;

           delay_Nms(1);

                }

    }

void drw_print (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unsigned char DAT4)

    {

     unsigned char dat;

         for (dat=0;dat<128;dat++)

           {

             red_up_buf[dat]=DAT1 ;

         red_down_buf[dat]=DAT2;

         gre_up_buf[dat]=DAT3;

         gre_down_buf[dat]=DAT4;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m;

   PORT_INI ();

   drw_print(0x55,0x55,0xaa,0xaa);

   for (mm=0;mm<10;mm++)

    {

      print();

         }

   while(1)

   {

    drw_print(0x00,0x00,0xff,0xff);

    for (mm=0;mm<40;mm++)

    {

      print();

         }

    drw_print(0xff,0xff,0x00,0x00);

    for (mm=0;mm<40;mm++)

    {

      print();

         }

    drw_print(0x00,0x00,0x00,0x00);

    for (mm=0;mm<40;mm++)

    {

      print();

         }

    drw_print(0x55,0xaa,0x55,0xaa);

    for (mm=0;mm<40;mm++)

    {

      print();

         }

    drw_print(0x55,0x55,0xaa,0xaa);

    for (mm=0;mm<40;mm++)

    {

      print();

         }

    drw_print(0xaa,0xaa,0x55,0x55);

    for (mm=0;mm<40;mm++)

    {

      print();

         }

    drw_print(0x55,0x55,0xaa,0xaa);

    for (mm=0;mm<40;mm++)

    {

      print();

         }

    drw_print(0x55,0xaa,0x55,0xaa);

    for (mm=0;mm<40;mm++)

    {

      print();

         }

    }

  }

io——congfig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LED_SER1_DDR  DDRC

#define LED_SER1_PORT PORTC

#define LED_SER1_PIN  PINC

#define LED_SER1_BIT  1

#define LED_SER4_DDR  DDRC

#define LED_SER4_PORT PORTC

#define LED_SER4_PIN  PINC

#define LED_SER4_BIT  0

#define LED_SER2_DDR  DDRD

#define LED_SER2_PORT PORTD

#define LED_SER2_PIN  PIND

#define LED_SER2_BIT  7

#define LED_SER3_DDR  DDRD

#define LED_SER3_PORT PORTD

#define LED_SER3_PIN  PIND

#define LED_SER3_BIT  6

#define LED_SCK_DDR  DDRC

#define LED_SCK_PORT PORTC

#define LED_SCK_PIN  PINC

#define LED_SCK_BIT  7

#define LED_RCK_DDR  DDRC

#define LED_RCK_PORT PORTC

#define LED_RCK_PIN  PINC

#define LED_RCK_BIT  6

#define LINE_DDR  DDRA

#define LINE_PORT PORTA

#define LINE_PIN  PINA

#define LED_SER4_H() LED_SER4_PORT |=   1<<LED_SER4_BIT

#define LED_SER4_L() LED_SER4_PORT &= ~(1<<LED_SER4_BIT)

#define LED_SER3_H() LED_SER3_PORT |=   1<<LED_SER3_BIT

#define LED_SER3_L() LED_SER3_PORT &= ~(1<<LED_SER3_BIT)

#define LED_SER2_H() LED_SER2_PORT |=   1<<LED_SER2_BIT

#define LED_SER2_L() LED_SER2_PORT &= ~(1<<LED_SER2_BIT)

#define LED_SER1_H() LED_SER1_PORT |=   1<<LED_SER1_BIT

#define LED_SER1_L() LED_SER1_PORT &= ~(1<<LED_SER1_BIT)

#define LED_SCK_H()  LED_SCK_PORT  |=   1<<LED_SCK_BIT

#define LED_SCK_L()  LED_SCK_PORT  &= ~(1<<LED_SCK_BIT)

#define LED_RCK_H()  LED_RCK_PORT  |=   1<<LED_RCK_BIT

#define LED_RCK_L()  LED_RCK_PORT  &= ~(1<<LED_RCK_BIT)

void PORT_INI() {

                                            LINE_PORT=0x0F;

                                                LED_SER1_L();

                                                LED_SER2_L();

                                                LED_SER3_L();

                                                LED_SER4_L();

                                                LED_RCK_L();

                                                LED_SCK_L();

                                                LINE_DDR=0x1F;

                                                LED_SER1_DDR |= 1<<LED_SER1_BIT;

                                                LED_SER2_DDR |= 1<<LED_SER2_BIT;

                                                LED_SER3_DDR |= 1<<LED_SER3_BIT;

                                                LED_SER4_DDR |= 1<<LED_SER4_BIT;

                                                LED_RCK_DDR  |= 1<<LED_RCK_BIT;

                                                LED_SCK_DDR  |= 1<<LED_SCK_BIT;

                                                }

楼主(2009-04-06):
最新进展!前天奋斗到零晨1:40终于将汉字移动做好了!先将效果图上传上来。

楼主:
现在上传代码。

网友:
楼主的头像很有亲和力

网友(2009-06-17):
有此板的与控制相关的硬件原理图吗?要不不好看代码呀?谢谢

网友(2009-08-20):
郑州中州商声打的广告说48,结果我买的时候人家说一块不卖,郁闷

楼主:
硬件很简单
就是两颗138组成的4-》16译码器 加上595 驱动的,然后四根数据线,分别是上屏和下屏的串行数据输入,再就是公共的时钟和锁存线。然后再有三颗74HC240作为驱动和后级驱动。

网友(2010-02-14):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2-14,21:15:4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14]河南工程学院电信工程系电子精英联盟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