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f_w , 求助机械加工(包括小部分设计) 【恢复】

楼主(2008-10-23):
有个传感器支架结构,工程项目应用,本地工厂加工精度及认真度不行,求助。

先简单的写了一个要求,包括图纸资料。

网友:
   好的,有实物图会好很多。

楼主:
对了,我忘了说一点了,这两天我催催工厂,赶紧先给我加工出一个模样来,我再把详细的实物图形传给斑竹看一下。

楼主:
kaif_w 锋记

我在六楼传了一份CAD设计的三维结构图,那个看着比较的好看一点,里面有端头详细的结构,绿色的部分就是需要打孔的部位,很遗憾,我实在画不出来更好的端头三视图了。如果您觉得还行,或者技术上觉得能做,我可以出趟差到你们那里去一下做个调研。

至于最后能不能做没关系,如果能做的话,我们的项目可以提供一定的设计和加工费用,价格好商量。

网友:
    看了半天端头的图纸,很晕。那两个圆柱孔的位置能给个上视的剖面图吗?

楼主:
怎么都晕了,哈哈,看来还是有效果的。

我画这个三维图的时候,头天还不太适应,三维坐标转过来转过去,我自己都晕了,有一天下午画图画的晕的不行了,还趴桌子上睡了一觉。

网友:
我大概看懂了那个像法兰盘的零件。。。。晕眩中

楼主:
再说了,我不是已经在6楼传了个三维的结构图,你打开直接看就简单的多了。

格式是CAD的。

楼主:
哈哈,我要是学机械的还混个屁呀

我都说了我学电的。再说了,三维的结构本来就不好看,而且也不好画呀。

能画成这样已经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了。至少本地的工厂还是给我做出来了个大样,但是加工精度就差了。

网友:
设计与制图是两件事,

现在让别人图都看不懂的话,

别人怎么加工呀。

你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哪个专业的呀。

如果是学机械的就说不过去了。

楼主:
怎么晕了呢,是不是画的不好啊,期望高手指教。

也没有办法,本来就比较复杂,不好做啊。

网友:
LZ的这个图真是看的

晕头转向呀。

楼主:
谢谢了,看来添了这么多设备,是真的忙的不行了。

繁忙之余也要保护好身体,可别累坏了。

楼主:
kaif_w 、阿莫

怎么没有人帮忙看一下啊。

估计是忙的了,郁闷。。。。。。。。。。。。。。。。。。。。。。。。。。。。。。。。。。。。。。。。

楼主:
这个也算是一个项目吧,请版主劳心考虑以下,看看怎么加工,然后讨论一下报价等问题。

楼主:
端头为实心的铝合金通过铣加工成形。

中间一个通孔,用来和换能器横杆配装,装配后要保证端头底面和B2垂直,具体怎么固定,查资料也没想出好办法,关键不懂啊。

端头上根据机械图,有两个通孔,用来安装换能器。孔的中心如图所示,但估计设计有问题,这个中心不好确定。但最终按照CAD三维图所示,保证两个孔的端面水平相对应,平行度控制在0.1度。

楼主:
此为换能器横杆,因为比较细,因此要求加工的时候保证线性度,长度为240mm,线性度要小于0.05mm。

但考虑到细长杆的强度,最终的线性度允许为0.1mm。

楼主:
立杆,下部有两个垂直的固定安装平面。

整个立杆按照图纸要铣一条线槽用来走信号线。

两个垂直的固定安装面要求垂直,垂直度小于0.02度。

楼主:
因为支架上要穿电缆,因此样机制作过程中没有将B1和B2加工成一体。

B1图按照机械图的规格进行加工,公差为7级。具体我还没有太搞懂,但总的误差从端面基准开始到换能器横杆的累计误差到最后要小于0.05度。

楼主:
仪器是水下使用,所以需要水密密封,这个图已经加工完成,仅为示意说明。

换能器支架B1套接B2后我们通过模具进行硅橡胶硫化后再加密封圈固定于端盖处。

换能器支架B2穿过端盖,然后用螺母拧紧。

楼主:
上图为最终装配后的效果图,一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材料均为硬铝合金:

1、仪器下端盖,整个支架的参考基准为仪器下端盖的下端面。

2、换能器支架B1,用来固定和密封。

3、换能器支架B2。

4、换能器横杆,两个。

5、换能器端头,四个。

下面再详细说明一下,先说一下,没有钣金工艺,主要是车、铣、磨。

楼主:
开始说的不详细,主要是没有发帖的感觉,再详细说说吧

本人是做电子电路和声学信号处理的,机械图只是学过一点,一下部分全是自己设计的,如有不妥还请大虾们指教。

这个东西主要是用在一个流速测量仪器上的,用来固定换能器(我们自己的称呼,一般称为传感器)。

主要是请版主看看能不能做,然后确定加工费用,数量吗不多,如果最终测试(我们仪器自己的调试)需要的话可能还要修改部分设计,但不是大改,细枝末节的修改。主体支架部分先做两套,换能器端头一次做20个,数量大概是这么多。

网友:
    技术要求:

  1.        以上端面底面为基准,传感器立柱与端面垂直,垂直度<=0.05 ;

          立柱中心与端面中心的中心度 <=0.05 ;

  2.        传感器横杆与立柱垂直,垂直度<=0.05  ;

  3.        两根传感器横杆互相垂直,垂直度 《=0.05 ;

  4.        传感器端头外形不必光滑,通过加工模具,用硅橡胶硫化密封成光滑的外形。

  5.        提供测试方法及方案保证加工精度。

   1:《=0.05 是角度还是mm ?

   2:材料?

   3:看图纸是钣金焊接成形的,钣金要稳定达到以上精度难度真的很高!

   4:数量?

楼主:
谢谢转换,主要是CAXA用惯了

网友:
喜欢CAXA呀?

转成dwg格式了,用Autocad2k及以上版本即可打开。

点此下载

本贴被 123567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07: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