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的Snail Emulator Kit帖片原件包有点小问题啊【恢复】

楼主(2008-10-23):
从原理图上看,有5个300的电阻,而原件包只有3个330的电阻,4.7K的没有用到,反而有4个,是不是统计错误了?

楼主:
好的,谢谢。我找了好几个帖子都没有说明,所以问一下

网友:
这三个电阻是LED的限流电阻,我们邮购部的红色发光LED比绿色发光LED的亮度高很多,经测试后选用的电阻能保证这两种LED的亮度基本相同,所以改动了这里的阻值。

TRST、NSRST需要短接。在AVR32分栏中有焊接说明,请查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24317&bbs_page_no=1&bbs_id=1030

楼主:
我刚刚又仔细看了armok拍的图片,LED灯的背面那个电阻确实焊的是有3个4.7K,这和原理图上对不上号,是不是原理图有什么改动,我没有注意到?如果电源是5V的话,4.7K应该太大了吧?

还有,简易牛角座旁边的TRST、NSRST这两个要分别短接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