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nail emulator kit给MEGA下程序?【恢复】

楼主(2008-10-23):
如题,VSYS与5V连接的时候电脑上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看了看帖子,是不是要先更新SNAIL EMU KIT内的程序为AVR MEGA的JTAG的程序才行?

我的是成品,成品里带的是不是AVR32的JTAG?还是AVR32的ISP程序

网友:
 额,估计这个得问傻孩子或者火腿了。。。。。

网友:
to 【42楼】 tongxing

    哦?处于STK500模式下,SEK会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
【42楼】 tongxing

额,忘了说这个顺序了,这个顺序是能识别的

如果没有断开目标板的电源,有可能不识别的,不管是3.3V还是5V

楼主:
经过各种试验,找到了原因

不是慢点,慢点我这也不好用。

发现先将SEK与目标板连接,然后再插入USB这样就可以了。大家借鉴一下吧,目标板不用上电,只要插上就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也有无法识别的时候,几率比较小。

网友:
to 【36楼】 tongxing

    这也是FT232的一个缺陷,解决方法很简单:请插入Snail Emulator Kit的

时候慢一点……

楼主:
ba1731

你的SEK VSYS接5V好使吗?

楼主:
怎么解决呢?

楼主:
驱动?那3.3为什么好用啊?那我装什么驱动?

我试过好几个台式机,好几个笔记本,如果我弄5V直接连装驱动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36楼】 tongxing

这个是FT232驱动的原因

楼主:
仔细研究后发现个非常怪异的问题

条件:

笔记本

SNAIL BOOTLOADER

STK500 V2

第一次

VSYS与3.3短接,SEK插入USB,与AVR STUDIO 4连接正常,使用正常

拔下USB

第二次

VSYS与5短接,SEK插入USB,与AVR STUDIO 4连接正常,使用正常

拔下USB

第三次

VSYS依然与5短接,SEK插入USB,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SEK = snail emulator kit

楼主:
我试验了一下,我VSYS短接3.3也可以给5V的目标板下载程序。

可是为什么VSYS短接5V就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呢?莫非FT232芯片是3.3V的?5V不能工作?

这样说来VSYS就不用区分3.3V或者5V了,也不能区分了,只能短接再3.3V上。

大家也是吗?

网友:
【8楼】 tongxing

kit固件主要有三个

1、支持AVR32下载仿真

2、STK500

3、JTAGICE

【9楼】 ylei12

散件的芯片是空的,需要按照教程将相关的bootloader以及固件下载进去才行~

网友:
由于没焊过帖片,想试试,于是买了散件。散件的mega32应该是空的,我该如何才能让它正常工作?按照帖子,usb驱动是装好了,但是按照接下去的步骤,检测不出设备啊。要另外烧固件?

楼主:
stk500的固件在哪里?没找到啊

另外这个emulator kit一共有几个hex啊,

一个avr32的jtag

一个avr32的isp

一个stk500

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
【楼主位】 tongxing

使用SNAIL上位机更新为STK500的固件,然后短接定义为STK500模式,即可,电压可以按照你的设定来短接

网友:
那个应该看你用几V的芯片了

楼主:
是吗?那VSYS要短接5V还是3v?

网友:
好像成品里用STK500模式就能下载MEGA

楼主:
现在好用了,我写入的是SNAIL BOOTLOADER和stk500_v2,可是VSYS和5V短接的时候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3.3V正常。但是也还没试验能用不?

楼主:
我已经成功重新写入了snail bootloader,但是还是无法与snail avr上位机连接啊。。。我再查查吧

网友:
【20楼】 tongxing

成品snail emulator kit里面已经写入了BOOTLOADER的,可以直接短接JTAG 9,10脚,即可用上位机写入你所需要的固件

网友:
对于散件用户,需要将Snail Emulator Kit设置为Upgrade模式,通过额外的ISP工具将Snail_bootloader.hex下载到芯片中(别忘记正确设置熔丝)。然后就可以通过短接9、10两个引脚后复位芯片,利用上位软件更新所需的程序到芯片中了。我手就要恢复了,到时候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用户手册公布出来,最近给大家造成不便,请谅解。

楼主:
kingofkings

成品snail emulator kit里面有BOOTLOADER吗?

网友:
烧录BOOTLOADER不用烧写EEPROM文件

网友:
看帖子说烧bootloader也要同时写eeprom文件,我只在stk500的数据包里看到这个eep文件,找不到jtagice的eep文件,是不是只要前面写了就可以了

网友:
【16楼】 tongxing

这个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买的散件,好像技术火腿说过,成品的SEK里烧录的好像是带BOOTLOADER的

实在不行,要是你有AVR的ISP设备,如并口的ISP或者USBASP,可以自己烧录BOOTLOADER,注意熔丝位的设置

楼主:
SEK成品FLASH里是不是直接写的AVR32 ISP & OCD那个固件?

没有BOOTLOADER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按下RESET键RUN灯不闪烁。

是不是成品SEK没有写SNAIL BOOTLOADER固件呢?

网友:
【12楼】 tongxing

手先检测你的SEK插上USB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是否出现COM口,如果有

再按RESET键,看RUN灯是否闪烁,如果闪烁,则再打开上位机,就应该能正常检测到SEK了

楼主:
本人愚钝,没有看明白 snail emulator kit如何与snail avr上位机连接

已经将sek(snail emulator kit)上的跳线模块设置为upgrade

然后将2*5pin的9pin和10pin端接,可是snail avr上位机仍然找不到sek,当然也无法写stk500 v2的firmware

想版主求教

楼主:
snail emulator kit成品套件里原来是哪个固件,哪个BOOTLOADER啊,是“1、支持AVR32下载仿真”吗?

能放出来吗?

我现在想往里写STK500的固件。怕写不回来

成品的BOOTLOADER是不是不用更新呢

网友:
【30楼】 tongxing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

Snail Emluator Kit(Snail mkII DEMO)使用说明及相关FAQ(原创)

里面对这个写的很清楚了

如果你能用ISP的方式把BOOTLOADER固件烧录进去,SEK解决是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可以重新烧"是说我可以重新烧bootloader,不是指我的SEK弄好了。

楼主:
我现在可以重新烧

假如我想调试AVR32的话烧哪个固件?是AVR32 ISP & OCD那个吗?

STK500_v2的我有了

那个vsys和5V短接的话能调试AVR32吗?

如果VSYS接3.3V我的ATMEGA32不是L的啊,能工作吗?

楼主:
我试过好几个笔记本,好几个台式机,接5V就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楼主去找找bal731开的专帖吧,看了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24楼】 tongxing

你可以尝试重新烧录BOOTLOADER和检查熔丝位

网友:
【24楼】 tongxing

你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PC??

楼主:
而且我接5V的话,会说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我的MEGA32是不带L的。

我无论接3.3v或5v

然后短接9和10脚,再插到USB上,然后按RESET也是进入不了BOOTLOADER,

我的是成品

网友:
【33楼】 tongxing

你试试吧,我测试过STK500,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