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_FAT32文件系统学习心得~~~~~~主要是计算文件存放地址,适应SD卡的读取【恢复】

楼主(2008-10-24):
刚刚开始学习FAT32文件系统,估计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海涵~~~~~~~~~

图片预览:

doc文件:

楼主:
这个SD卡 格式化为FAT32,只放了一个文件,TEST.C,盘符ZSDL.........

网友:
多谢楼主,居然还做成word格式供大家下载

网友:
资料上不是说FFFFFFF8~FFFFFFFF是表示结束簇吗?

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是0x0FFFFFFF?

网友:
不能理解的地方 (原文件名:1.JPG)

楼主,看了你的学习心得,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下,不知道我发的图片能不看到,如果不能看到就直接看楼主的图片。

在分析跟目录区内容的时候

第(4)点说到:(偏移地址2BH,长度2)但画出来的绿色线只有一个字节而已,怎么说长度是2咯?再说你后面的属性也是一个字节而已。

第(5)点:蓝色点线:2E(偏移地址2EH,长度2) 文件创建时间。这里的2E不是蓝色点线,蓝色点线的是F5 48。如果再说说一下这个时间格式就最好了咯,即F5 48是表示怎么样的时间。

第(6)点的日期格式,能说明一下就最好咯。

还有,夹在灰色线和灰色点线间的内容,既然都画出来,为什么不讲一下代表什么咯。

本人也是刚接触这方面的内容,得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
FAT的目录还是很难处理,不知道MS为什么那么定义,算法一点都不好写,尤其是找对应的长文件名...好象很多SD卡头还有些分区信息搞起来好象很费劲

网友(2008-12-06):
大哥们,麻烦帮我看看我的SD卡的根目录,我的根目录下有2个文件夹:“Number","Welcome",这2个文件夹应该不算长文件名吧,怎么我的根目录里面(红色部分)并不是真正的文件名(应该是长文件名吧),而是下面的32字节(蓝色部分)。2个文件目录都是这样,能帮我解释一下么?

网友(2009-01-16):
很好,标记下

网友(2009-05-03):
我的问题和 18 楼的一样,还望高手解答

网友:
DOS8.3格式的文件名中只有大写字母,没有小写字母,只要是大小写混合的,都算长文件名。
所以如果想不产生长文件名,请用纯大写文件名。

网友:
标记,正在学习SD卡FAT32的文件系统

网友(2009-08-10):
作个标号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的初学资料!

网友:
楼主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1G SD卡,和楼主的完全不同(FAT32)

不是从0开始而是从1E600H地址(243扇区)开始,前面的0扇区为分区表,1-242全为0XFF(但我的U盘又是从0开始的)

网友:
实在好的不得了,顶你!

网友(2009-11-01):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
【49楼】 yl3721 亮仔

不是从0开始而是从1E600H地址(243扇区)开始,前面的0扇区为分区表,1-242全为0XFF(但我的U盘又是从0开始的)

------------------------------------------------

如果你看了fatfs的代码就明白了,bootsect不一定是从0开始的,要去MBR_Table的第454字节找偏移量。也就是你贴的图片的分区表项#1    1C6     (243)

网友:
正在学习,借用了,多谢

网友(2009-12-05):
这个帖子要mark的,fat32原来比想象到重要稍微简单点啊。

网友:
人在外面
手机上网
先做记号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有没有你附的教程的下一章?
我想学习FAT写入、删除、重命名……

网友:
楼主,请问我的256M SD卡在WINhex里面看,计算出来的文件存放地址对应不上?
麻烦赐教。我的卡的FAT16格式,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几点注意的地方

1.如果是自己写FAT和Root的话,文件名用大写,否则报路径和文件名不符合
  但是最终显示的文件名还是小写

2.winhex中Logical Drive Letters是上的地址是去掉了隐藏的sector

physical Media 才是真正的地址~~

网友:
找的就是他,有时间自己也弄一个

网友(2010-01-07):
记号,有空再看。

网友(2010-02-22):
标记一个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