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代码所占用的存储空间?【恢复】

楼主(2008-10-24):
想知道程序编译完成后的空间,及FLASH占用了多少,还有多少可用??

网友: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导入烧录器直接查看代码大小

网友:
设置options-->LINKER-->list 选择generate linker listing 其他默认

make后,在树形工程目录下打开MAP文件即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