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网站,网站上有链接,还有个服务器,里面有一些盘。。。。。。【恢复】

楼主(2008-10-24):
问个菜问题,语言可能不够专业,请谅解!

有一个网站,网站上有链接,还有个服务器,里面有一些盘,盘里存放了一些文件,想做的是点击网站上的链接,就能下载到服务器盘里的相应的文件,请问这个怎么解决,专业的术语叫什么,还需要什么软件么?谢谢大家!

网友:
最简单生成目录列表导出为html文件,有这方面软件google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网站已经做好了,服务器也有了,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加入下载的链接。

网友:
首先要确定服务器,租用?托管?还是自己假设?一般租用的比较省事~还要考虑是否用双线甚至三线?这个对于下载为主的网站来说很重要,总之对于个人而言价格不菲~

然后确定网站程序,被下载内容是经常更新的还是较少改动的?如果经常改动更新内容需要用到数据库也就是动态网页,比如ASP+SQL,PHP+MYSQL等。如果很少改动,用HTML就可以了。网页的编写一般用Dreamweaver,也有相应的其它编辑器,简单说一下HTML页里加入链接,比如想加“阿莫机代码下载”,打开DW软件,在想要加入的地方输入“阿莫机代码下载”这七个字,用鼠标将其反选,在其上单击右键,创建链接,选定被下载文件也可以用http链接形式加入超链接,保存,预览或者传到服务器空间上就可以看到。当然作网页还要考虑网站架构,布局,美化等等,表格的使用很重要。不过从楼主的意思看,不论动or静 自己编写好像都不太现实。。。

交给网络服务商吧~呵呵~

如果稍懂点,在网上找下载为主类的网站源代码,修改一下就可以放到服务器使用。

另外还要申请个域名~呵呵

网站假设到网页设计是一门学科,也是一门行业,不是几句话就能自己解决的

楼主:
回1楼:

     专业的术语我也不会说,应该就是你的意思。

回2,3楼:

    我下载了软件以后,怎么得到我网站的代码。

谢谢大家,本人新手,就想搞一下这个。

网友:
如果流量不大的话,用这个,设置个真实目录映射就可以了,还能设置http上传。

Http File Server v2.3 build 207 汉化版

网友:
字面的理解生成目录列表->html文件

web服务软件iis或apache

网友:
你想做一个专门的下载服务器对吧,

把网页服务器 和下载服务器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