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没有编程器怎么烧写监控程序进去?【恢复】

楼主(2008-10-24):
我想做仿真器用。但是我没有编程器。。怎么把监控程序弄进去?

网友(2008-12-13):
或借或买或做---都不是问题.题外话:总觉得STC跟SST有莫大的渊源!

网友:
顶起来,学习中,在做SCT的样品项目,

网友(2008-10-27):
要注意:1.STC单片机内部有比较好的复位电路,外部不用接复位电路即可工作,SST的可不行,复位脚至少要加阻容复位电路,不加不可靠.2.STC下载对晶振频率也没有要求,SST用的晶振频率要和软件上设置的一样,最好用11.0592的.3.STC的EA已经内部上拉,所以可以悬空,但SST的不行,要接到VCC.我再次测试了我手头的几片SST89E516RD,都可以工作,但如果不接复位脚,不能保证可靠上电复位.操作步骤:选菜单DetectChip/RS232 --->Detect Target MCU ... 1.1F (第一项)选516RD2(实际上选564也一样能连上,估计都是一样通讯协议) (原文件名:3.JPG)

本贴被 shar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7:31:38.

楼主:
我的 232 电路 是好用的啊  我用来 烧写 STC的芯片 是OK的MAX232转的  加 USB 串口线我就是把 STC的片子拔下来 SST的插上。。。

网友:
你的232电路确定是好用的吗? 是如何连接的? usb转的还是用max232做的?

楼主:
是新的 周6买的。 应该不会都已损坏吧 我担心 是否 有其他的细节 我没有做到呢?

网友:
芯片是新的吗? 如果你的芯片没有内置ISP或都已损坏,只能用并行编程器重新烧写ISP了,我也没有别办法.

楼主:
这个 问题。。。 比较严肃了啊。。。SHARK 再帮帮我? 看我落了哪个细节呢?

网友:
刚试验了一下,上电复位或加复位开关都可以.

楼主:
复位 你们是怎么复位的?我是把电断了 再接上你们是否是按 复位开关?我的步骤是:1.接电2.打开SSTEASY 软件3.选择 检测 RS2324.提示我从系启动 MCU5.我断电从新插(我没有弄复位开关)6.程序假死,提示我没有检到

网友:
使用SSTEasyIAP11F 这个软件要按提示操作,要先执行软件的连接功能,然后再复位单片机才能连上,我用过SST516RD,选RD2确定是可以连接的.如果不能就要用并行编程器重新写固件了,新的芯片内部都是有ISP的,一定能连上.

网友:
>>我的硬件 就是最小系统跟串口 是  STC 芯片用的 使用这些设备能正常下载 STC芯片 所以很怀疑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连接不上~设置Keil的mon51调试方式,看是否可以在线调试,如果可以说明监控程序是mon51.如果不行说明监控程序被擦除了.得重新烧录

楼主:
大鲨鱼 我使用 这个 SSTEasyIAP11F 这个软件但是总是总是提示  不能连到 SST。芯片 另外我的是 SST89E516RD  //先选项里 只有  SST89E/V516RD2。。  我只能选这个了吧?我的硬件 就是最小系统跟串口 是  STC 芯片用的 使用这些设备能正常下载 STC芯片 所以很怀疑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连接不上~

网友:
没那么麻烦吧,SST出厂的时候内置了ISP固件,用它自己的软件SSTEasyIAP11F,串口连上,DetectChip/RS232,连接上单片机,然后选菜单SOFTICE/Download softice即可下载仿真固件,用keil仿真,进入仿真后不能再用SSTEasyIAP11F再连接,只能用Keil连接,如果要回到ISP固件,要在Keil里再运行命令烧写返回,详细内容用google搜一下就知道了.软件在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8212.rar(文件大小:66K) (原文件名:SSTEasyIAP11F.rar)

网友:
买个IC叫店家帮你写入 成本最低

网友:
伟纳有公开资料可以做,搜一下,用串口就好

网友:
1.买一个编程器2.借一个编程器3.做一个编程器4.翻阅datasheet,查看编程时序,然后在相应引脚接上拨码开关,通上电源,接上晶振,然后手工输入。

网友:
TOP系列烧SST很不好使.如果有钱买个南京西尔特的

网友:
看你的CPU用的是什么,如果是ARM很好板,先焊接到板上,用H-JTAG就可以

楼主: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嘛? 自己做一个 行不行?

网友:
或借或买或请帮忙

网友(2011-05-08):
我也在苦脑这个问题,除了手工输入外还有更快的方法输入固件程序吗?有并口的EPROM编程器应该可以吧,因为可以把单片机当成一片flash 来写的。

网友:
你买来的时候,里面就经济又固化代码了,你只要设置成监控模式就可以了,不用额外编写进去的

网友:
我是自己刷成监控模式时,走到一半断线不动了.现在不能连机.

网友(2011-10-24):
看到这个问题很多人遇到,我也是,用的最小模式,受了些启发再试试

网友:
找了很久,这个老贴看了一边,说的好清楚,

网友:
晚上11点了实验了好多次,终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