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做过松下GT32M 触摸屏 和AVR单片机 RS232 或485通信的吗?【恢复】

楼主(2008-10-24):
如题,

楼主:
GT32  触摸屏只支持MODBUS协议吗?GT32 带RS23SC 的是不是只能一对一和单片机通信,我想用一个GT32监控多个AVR 用带RS232C 的还是用RS485的?

网友:
你用AVR 模拟MODBUS 就可以连了

网友(2009-04-24):
我也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是触摸屏(带控制器)和AVR通信的问题。下载了触摸屏的资料,发现触摸屏对PLC的支持很好,但是对AVR如何通信呢?触摸屏自带了RS232,RS485,RS422三种接口。

在数据手册上,罗列了触摸屏和各种PLC之间的协议接口,对于AVR只有FREE PTC,图片如下:

触摸屏与AVR通信的自由协议 (原文件名:触摸屏的自由协议.JPG)

协议定义如下:

是否是2楼说的,一定要走MODBUS协议?

请教做过AVR和触摸屏通信的高手,按照手册说明,具体应该怎么做?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