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作了一个AVRDUDE的GUI界面,大家来看看【恢复】

楼主(2008-10-24):
源代码:

不知道为什么我上传avrdude_usbasp_gui.tar.bz2不行,大家下载后改成avrdude_usbasp_gui.tar.bz2再解压

现在只能在LINUX使用.

本贴被 rayfo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18:44:54.

网友(2009-01-16):
不错呀

另外,Linux下有一个AVR的IDE环境,叫作kontrollerlab,目前的版本是0.8.0 Beta1,大家可以下下来玩一下

用的是Qt

本贴被 zhihuisk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6,17:09:52.

网友(2008-11-07):
既然avrdude_usbasp_gui支持AT89S52,为什么我的却不行呢

(添加的配置文件里的熔断设置,我全部为不选中),那么

配置文件该怎么写呢?

网友:
    请问avrdude_usbasp_gui支持AT89S51/AT89S52吗?

网友:
这样大家可以到linux下面开发avr单片机了。

网友:
原来LIBUSB还要另外安装的

在:http://libusb.wiki.sourceforge.net/下载了,并安装好

# tar -vxf libusb-0.1.12.tar.gz

# cd libusb-0.1.12

# ./configure

# make

# make install

并重新编译AVRDUDE

现在AVRDUDE可以认到USBASP了(在命令行里面运行USBASP会闪了)

但在这个GUI里面不行,说找不到。。。

我用

# echo $PATH显示有AVRGCC的PATH

直接命令行也可以运行的。。。

但就是显示

run [ avrdude -p ATmega8 -c usbasp -P usb -U lock:r:./tmp/lock.bin:r ]

sh: avrdude: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PartDescription文件格式 XML

楼主:
chengyingavr PartDescription文件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
既然用了widget了,为什么不能在Windows下用?

偶也做过一个,原来是基于GTK的,界面不太好看,用GKT2就好很多

不过通过读取AVRStudio的PartDescription文件,把Lock和Fuse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了。

GTK2的界面(另一个程序):

本贴被 chengying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20:27:51.

楼主:
        target/avrlist.lst是单片机列表文件,用户可以自己添加avrdude所支持的单片机.

        target/*.cfg是熔丝说明文件,是由avrlist.lst指定。

熔丝说明文件格式

        lfuse代表低熔丝,hfuse代表高熔丝,efuse代表熔丝扩展,lock代表锁定熔丝

        "."后面的是第几位。比如:"lfuse.4"代表低熔丝第4位. "="后面有"!"和"#"选项,"!"表示本位无法更改或无效,

        "#"表示默认不选中(0选中,1不选中),再后面就是熔丝的名称了。

        比如:"hfuse.2=!#ABC"就是高熔丝第4位,该位无法更改,默认不选中,它的名称是ABC。

        请用户根据文件自己研究,熔丝具体设置根据数据手册说明。

本贴被 rayfo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19:41:34.

网友:
UBANTU吗?好漂亮啊

网友:
推荐楼主用GLADE画界面,能省很多事。

网友:
支持下,不过支持的型号太少。

网友:
没想到楼主也喜欢用GTK+,如果有兴趣可以一同开发LINUX下的EDA软件,LINUX下的EDA软件太不方便了。

楼主:
我尽量模仿双龙的

网友:
不要 sudo,把 user 加入相关的 group

支持 lz,如果能做出双龙的那种融丝配置界面就好了,加油~~~

网友:
报告:在 FreeBSD 7.0 上编译成功。

只是把 target.h 中的 #include <wait.h> 改成了 #include <sys/wait.h>,然后用了一个更简单的 Makefile(我目前还玩不转 Makefile)

CC = gcc

all:

        $(CC) -o avrdude_usbasp_gui ~pkg-config --cflags --libs gtk+-2.0~ main.c

本贴被 atomman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5,23:44:03.

网友:
支持 【2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支持开源!!

网友:
还有人用RedHat9呢

网友:
竟然还有人用Magic linux........

网友:
将溶丝位的选项后加具体说明,方便选择。

网友:
 magiclinux 2.0下编译成功

楼主:
需要怎么改进的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2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支持你!

网友:
Well done!

我回家在 BSD 系统上测试一下楼主的程序。

网友:
强烈支持!

回去试一下

网友:
支持...

【2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网友:
支持 【2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网友:
动作真快

本人还是那样建议:

开设LINUX专区(范围不用太广,就单片机电子相关这块)

并将此程序作为第一个项目

我有这个想法并不是像有些:阿莫能不能开**专区 **专区呀!

而是仔细考虑的!

1.本站崇尚开源 而开源最大的成功作品就是LINUX,只搞些电子制作的硬件作品来开源需没有软件的总感觉有些欠缺

2.本站的本业是电子,并以AVR起家,而AVR目前是LINUX下开发环境最成熟的单片机(恕本人使用了最)

网友:
顶上去~

大家都来用linux啊~

在软件上,玩linux可是比玩avr更具挑占性哦~~

网友:
回头fc6下做测试

楼主:
添加了更多的器件配置.把文件下载后改成avrdude_usbasp_gui.tar.bz2后再解压。

本贴被 rayfo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5,16:03:18.

楼主:
FC9的GTK2。0不知道是不是太老了。

网友:
非常感谢

等下在FC9下试一下..

不知楼主的程序是否多平台通用,

现在加班没时间细看..

本贴被 aozim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4,21:42:25.

网友:
看来LZ任务很重啊

网友:
希望早日做好!

那像我们搞单片机编程的就能摆脱MS了

网友:
编译成功:

能运行:正常使用与否明天再试!

网友:
都是很强啊。

网友:
lz的PSOC实现了吗?

网友:
LZ继续加油!!!
阿莫应该给个“COOL”支持下。

本贴被 my2ji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22:35:56.

楼主:
速度真快,可不可以把带USB转串口的 STK500的 ISP工具也加进去

我这个只是一个AVRDUDE的GUI前端,核心是调用AVRDUDE进行的编程。只要AVRDUDE支持的我这个就会支持。

网友:
效率真高!

楼主:
WINDOWS下的做好了,不过要先安装两个软件才能运行
WinAVR-20080610-install.exe        下载地址: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68108&package_id=66543
gtk-2.12.9-win32-2.exe                下载地址: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98754&package_id=121281

网友:
发现问题,功能无法使用:
在WIN下::could not find USB device "USBasp" with vid=0x16c0 pid=0x5dc
图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37492
(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了,ID是对的。。后来在一国外的网站上看到说是最新不支持。算了,用别的)

现在是LINUX下(FC9):
//./avrdude -p ATmega8 -c usbasp -P usb -U lock:r:./tmp/lock.bin:r
//avrdude: error: no usb support. please compile again with libusb installed.

说没有USB支持。。从来没玩过,不知道哪里问题。。。
下面是安装记录:
安装binutils
  # tar -vxf binutils-2.18.tar.bz2
  #  cd binutils-2.18
  # ./configure --target=avr --prefix=/usr/mcu/avrgcc

  # make maybe-configure-bfd

  # pushd bfd

  # make headers

  # popd

  # make all install

安装GCC for AVR
  # tar -vxf gcc-4.2.2.tar.bz2
  # mkdir avr
  # cd avr
  # ../configure --target=avr --prefix=/usr/mcu/avrgcc --disable-nls --disable-libssp --enable-languages=c,c++
  # make
  # make install

# export PATH=/usr/mcu/avrgcc/bin:${PATH}

安装AVR-LIBC
  # tar -vxf avr-libc-1.6.2.tar.bz2
  # cd avr-libc-1.6.2
  # ./configure --build=

网友:
可以去加入avrdude的develop-list,记得一年前讨论过GUI界面的问题,当初据说就是准备使用wx。

楼主:
楼主辛苦了,回去我在F8下试试
不过我习惯了make调用avrdude,快而省事

其实我以前也是直接MAKE,但是设置熔丝简直就是噩梦,稍微不注意只有用高压编程器来恢复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回去我在F8下试试
不过我习惯了make调用avrdude,快而省事

网友:
LZ太有速度了

楼主:
熔丝设置向导完成
见图

下载后把文件该成avrdude_usbasp_gui_1.1.tar.bz2 再解压.

网友:
看来要整理一下盘,装一个LINUX玩玩了。

不知现在哪个版本合适,以前装过 Fedora,不过很少用。

网友:
原来楼主也喜欢CODEBLOCKS...
哈哈....

网友:
速度真快,可不可以把带USB转串口的 STK500的 ISP工具也加进去

网友:
楼主辛苦了,更新速度挺快的,已经下载了最新版本,还没测试。
另外,楼主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在ubuntu下怎么开发AVR,ARM。。。。,坛子里面应该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新手,谢谢了。
强烈建议加酷。

网友:
ID3编码是个头疼的问题。

如果还用xp的话,建议还是别转了,让播放器只显示文件名是个办法。

干脆 ogg 算了~~

网友:
看到过,有没有不需要转换的~~

好麻烦啊

楼主:
这么多linux下的老手啊,借问一下:
各位在linux下听mp3都是用哪个软件?我在ubuntu下试了一个软件都是id3标签乱码……晕

http://wiki.ubuntu.org.cn/index.php?title=%E8%A7%A3%E5%86%B3%E6%96%87%E4%BB%B6%E5%90%8Dmp3%E6%A0%87%E7%AD%BE%E5%92%8C%E6%96%87%E6%9C%AC%E6%96%87%E4%BB%B6%E5%86%85%E5%AE%B9%E7%9A%84%E4%B9%B1%E7%A0%81%E9%97%AE%E9%A2%98&variant=zh-cn

楼主:
文件下载后改成avrdude_usbasp_gui.tar.bz2再解压

楼主:
现在出了还没有实现熔丝的设置向导其他的都可以用了。现在配置文件用AVRStudio的PartDescription文件

网友:
在网上查得是ubuntu中的汉字编码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能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
听mp3就好好听, 别乱看……

呵呵, 应该是你的locales没有设置对

网友:
这么多linux下的老手啊,借问一下:
各位在linux下听mp3都是用哪个软件?我在ubuntu下试了一个软件都是id3标签乱码……晕

网友:
kicad用的就是wxwidget

楼主:
这是新界面,正在添加功能!

楼主:
我画PCB就是用的kicad呵呵!

网友:
看gEDA
还不如看 http://www.lis.inpg.fr/realise_au_lis/kicad/

网友:
是很庞大,看一下 gEDA 就知道了。

楼主:
没想到楼主也喜欢用GTK+,如果有兴趣可以一同开发LINUX下的EDA软件,LINUX下的EDA软件太不方便了。

这个可是庞大的工程呀!

网友:
很漂亮,MARK,等会儿启动我虚拟机上的UBUNTU试试

网友:
debian usr
不喜欢ubuntu…

不过希望和楼上以为多多交流

网友:
顶!
楼主,请问在Fedora下,要不要安装USB的驱动。
如果要的话,该怎么装?
还有,USBASP可不可以支持AT89S51/52呢?

网友:
关注好久发现本贴没有穿裤子...

哎....

楼主:
改了几个错误。
下载后改成avrdude.tar.bz2解压

网友:
在MAKE里也许也能方便的设置熔断位,就是需要编写一个好的MAKEFILE。可惜现在还不会。要是能修改一下avrdude支51系列就好了。

网友:
【69楼】 rayfox  其实我以前也是直接MAKE,但是设置熔丝简直就是噩梦,稍微不注意只有用高压编程器来恢复了。

偶也怕这个问题...

网友(2010-04-30):
感觉这边怎么缺少人气呢····这个我是找了好久终于找到的阿···我一定要顶上去····

网友(2011-02-20):
ubuntu 10.04下編譯成功,謝謝

网友(2011-06-10):
谢谢aozima,我是在F13下面装的,出现下面错误[avrdude: error: no usb support. please compile again with libusb installed.], google了一圈,最后还是在这发现解决方法。
-----------------------------------------------------------------
我的F13是无法联网,编译安装真是痛苦,单是AVR-GCC安装就很郁闷,说有个依赖,我去下载了,又提示另一个,一连3个,而且安装过程很长,完了是AVR-LIBC,又提示有问题,一查是有BUG,下一个版本才能修复……。我只好全部卸载,下载旧版,安装网上成功的例子。现在又是AVRDUDE的问题,太崩溃了。
要是有网就好了,直接yum了,F13在没网时装个东西真是要人命啊
-----------------------------------------------------------------

网友:
发现问题所在了,libusb 0.8 用./configure 安装时AVRDUDE 可以找到,但是./configure --prefix=/usr/local/avr时就提示libusb没安装。

网友(2011-10-07):
太帅了。。mark 我看到了希望。。

网友(2012-03-27):
牛~~这个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