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CNC和PLC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0-24):
一台意大利的木工加工中心PLC损坏无法维修,程序丢失.因机器已购买近十年,维修资料只有一本电器图,现在想更换PLC重写程序.原机PC串口控制,经一块数据处理控制板,输出到伺服板和PLC,配有一个自动换刀8刀刀盘,PLC是欧姆龙CQM1 CPU21 ,两组输入一共32位,一组输出16位.由PLC控制自动换刀和其它安全保护.虽然我不会PLC编程,不会看电器图,但真的想修好他.刀盘轴有三个接进开关,应该是检测刀位的,还有一个三位并排的类似行程开关,在刀盘电机处,这个不知有何用,有一问题想了几天没想通,控制板如何发出换刀信号?控制板到PLC的换刀信号线有多少条(8刀换成二进是1000,是否有四条?)?PLC控制换刀的梯图如何编?

版主如果觉得发错版就帮我移一下吧

网友:
编写程序也很简单,跟接个电灯差不多

网友:
PLC只管各项的保护设施,这就比较简单了,可以参照其他机器的保护方式,编写程序.

楼主:
原厂商的PLC程序无法得到,

今天再看电路图,发现换刀不是PLC控制,PLC只管各项的保护设施,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
    电机处的接近开关应该是检测电机位置,是协同刀盘定位开关一起给刀盘定位。

   不知道LZ对CNC控制系统的认识有多少,如果是CNC的高手就当没有看过我下面的。

   建议找原机专业的CNC维修商,因为大部分的CNC维修商都会有备份PLC数据及控制器参数库的习惯。如果有这机的备份那就容易得多了。  如果是整机自己改造的话就不要研究原机器的协议了,按自己的想法来写。

网友:
关键时候我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