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问一下:书本并口ISP下载线的MISO为什么是通过2Y1-->2A1再由2A1接到单

楼主(2008-10-25):
向各位问一下:书本并口ISP下载线的MISO为什么是通过2YI-->2A1再由2A1接到单片机这样反向的接法?

             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里MISO为什么要通过上拉电阻另外接电源Vcc呢?

本贴被 merryism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5,16:02:18.

网友:
请注意,我电路图上标的网络标号“MISO”是指并口端的引线,并不是单片机的端口。加入244缓冲是为了保护计算机并口。

上拉电阻是为了避免在下载线拔离目标板时,输入端口悬浮状态。

网友:
因为MISO是由单片机向PC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