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的电子开关,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器件呢?【恢复】

楼主(2008-10-25):
耐压24V以上,驱动电流10mA以上,相应速度10us左右的电子开关有没有呢?

一开始想选用 光耦 隔离控制,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速度快的耐压又不够,郁闷。跟大家讨论以下有什么好的器件和思路么,

呵呵……

本贴被 shubiao879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5,22:45:56.

网友(2008-12-14):
三极管也可以的

网友:
MOS管啊,这么高的速度当然是MOS啦。

楼主(2008-10-26):
说明一下:控制开关不是用来控制继电器的,用它产生一个10us的脉冲,反馈到微控制器中,表示一下控制开关可以正常工作(可以理解为自检信号),这个脉冲是不能让继电器检测到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67380&bbs_id=9999

本贴被 shubiao879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13:21:26.

网友:
同意ls

对楼主的图不解

网友:
继电器的开关频率才多少?高速开关用来控制继电器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