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78K0S 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25):
CC78K0S中如何定义Flash 绝对地址中的常数? 如定义option字节的值.

网友:
在下面网页有对应资料下载

写一个例子:

#pragma section @@CNST data1 AT 0E00H

const unsigned char PRODUCTID[4]={0x01,0x02,0x03,0x04};

不过我建议你采用汇编方式定义更好,

DATA1 CSEG AT 0E00H

DB 01H

DB 02H

DB 03H

DB 0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