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 Emluator Kit(Snail mkII DEMO)使用说明及相关FAQ(原创)【恢复】

楼主(2008-10-26):
我的蜗牛终于正常服役了,在此之间经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通过看网站傻孩子和火腿的说明,最终成功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这里先对傻孩子十分感谢,在病中仍然帮助我解决问题。

请购买Snail Emluator Kit成品和散件的都注意一下,在进行各种操作测试都不能正常使用的时候

可以检查一下你们的M32是否为带L的低电压版本,如果不是请将VYSY跳线帽跳到5V再进行操作测试

首先是散件的相关说明(如果购买的成品,请直接从BOOTLOADER使用说明开始看)

各位在邮购部购得的散件,M32中是没有写入任何的程序的,在焊接完成后,需要用ISP的方式写入固件

可以用并口ISP和USBASP写入固件。

我推荐写入网站的SNAIL专用BOOTLOADER,这样在写入BOOTLOADER后,以后更新程序就不需要使用ISP方式,直接使用SNAIL AVR上位机即可

BOOTLOADER详细说明见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1318&bbs_page_no=1&bbs_id=1030

注意:此时Snail Emluator Kit的跳线设置为UPGRADE方式。还有,需要注意熔丝位的设置

下图是我用USBASP时候的熔丝位设置

此文件为BOOTLOADER文件,经过测试(M32版本)ourdev_469872.rar(文件大小:2.52M) (原文件名:Snail Bootloader.rar)

然后是BOOTLOADER使用和SNAIL AVR的使用

先下载BOOTLOADER详细说明中10楼的附件,安装SNAIL AVR软件,很简单,直接下一步下一步安装完成。然后打开SNAIL AVR等待硬件连接。

在Snail Emluator Kit的BOOTLOADER写入完成后,可以从ISP设备上取下Snail Emluator Kit,用一个跳线帽短接Snail Emluator Kit的JTAG的9针和10针

跳线仍然设置为UPGRADE方式,然后插到USB接口上,如果之前操作均无误,首先POWER灯会亮,然后TXD和RXD会闪两下,RUN灯则闪一长两短后熄灭

此时表示硬件连接无误。

(此处如果是第一次安装,会提示发现新硬件,需要安装FT232的驱动,安装说明可以参照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7226&bbs_page_no=1&bbs_id=1030)

如果正常,SNAIL AVR会直接检测到Snail Emluator Kit,如下图所示

首先在FLASH中选择你所下载Snail mkII DEMO Firmware,这里是选择HEX文件,先等待HEX文件写入完毕;然后在EEPROM中选择你所下载的Snail mkII DEMO Firmware中的EEP文件,选中完毕后很快就能烧录完毕。如果这两步都成功,表示此事的蜗牛已经正常写入固件,拔下JTAG口的跳线帽,Snail Emluator Kit的跳线置于JTAG模式,便可以开始使用Snail Emluator Kit了。

此文件为AVR32默认固件,经过测试(M32版本)ourdev_469873.rar(文件大小:15K) (原文件名:Snail mkII DEMO Firmware(14.7456M).rar)

(上述过程中Snail Emluator Kit的跳线方式均为UPGRADE方式)

Snail Emluator Kit在AVR32 STUDIO中的使用

首先按照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7226&bbs_page_no=1&bbs_id=1030帖子设置完毕到软件连接

---------------------------------------------------------------------------------(参考傻孩子的教程)

软件连接

首先打开AVR32 Studio,在右下角对话框,点添加New Target

点中New Target我们进行设置

首先是Targets,我们可以取名SNAIL MK2

然后是Adapter,如图选择,注意这里的COM号必须与先前在驱动安装时设定的COM号一致

最后是Board,如图选择,OpenUC3用户,即可如此选择,如果是UC3B0小板的用户则需选择EVK1101 UC3B0256

这样所有的设置就完成了。

串口激活的问题

按傻孩子的教程设置到这个步骤后,你需要用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去激活串口,因为AVR32软件不能自动激活FT232的串口

选择一个串口调试软件,打开该软件,选择正确的端口

然后点击关闭串口

最后再点击打开串口,如果能成功打开,则表示成功激活了串口。我使用的这个软件在设置一次后,并不需要每次都点击打开和关闭串口,只需要在,每次从新插上Snail Emluator Kit时,打开该助手再关闭即可。这样就能成功激活FT232的串口连接。(不过我自己喜欢用DNW:))

此时软件和硬件连接均完成,在AVR32中选择读取MCU信息在应该能成功显示了CONSOLE窗口应该有如下信息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cpuinfo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1.

CPU information:

PartName                                      UC3B0256

Processor Revision                            3

JTAG Revision                                 5

Architecture Type                             0 (AVR32A)

Architecture Revision                         1

Memory Management Unit Type                   3 (Memory Protection Unit)

Number of Entries in the IMMU                 1

Number of Entries in the DMMU                 9

Floating Point Unit                           No

Java Extension                                No

Performance Counters                          No

OnChip Debug                                  Yes

SIMD Instructions                             No

DSP Instructions                              Yes

Memory R-M-W Instructions                     Yes

Number of Sets in the Instruction Cache       1

Instruction Cache Line Size                   1 bytes

Instruction Cache Associativity               Direct Mapping

Number of Sets in the Data Cache              1

Data Cache Line Size                          1 bytes

Data Cache Associativity                      Direct Mapping

-----------------------------------------------------------------------------

此时就能完全正常使用Snail Emluator Kit了。

Snail Emluator Kit工作于STK500模式下的使用说明

先参照BOOTLOADER使用写入STK500固件,注意跳线帽的设置,在写入BOOTLOADER时需要将Snail Emluator Kit跳线至UPGRADE模式,在用上位机写入STK500固件后,请将跳线模式置于STK500模式,然后插入到USB接口,如果正常Snail Emluator Kit的RUN灯会常亮

(如果你的目标板是5V的芯片,请将VSYS跳线置5V模式,如果是3.3V,请将VSYS跳线至3.3V模式)

此文件为STK500固件文件,经过测试(M32版本)ourdev_469874.rar(文件大小:5K) (原文件名:Snail mkII DEMO(STK500 Edition).rar)

然后请打开AVR STUDIO 4,并且打开你的工程文件

选中CONNNECT(如下图)

进入select avr programmer(如下图)

左侧选择STK500 OR AVRISP,右侧选择Snail Emluator Kit对应的COM口,再选中CONNECT,如果无误,会弹出下图窗口

回到MAIN选项卡,选择对应的芯片,点击Read Signture,会显示成功读取到芯片(如下图)

此时表明目标板已经通过Snail Emluator Kit的STK500模式正常连接至AVR STUDIO 4,可以正常使用了,STK500的相关使用请参考AVR的相关帖子及教程

焊接完成的Snail Emluator Kit的好坏的检测方法

我在焊接完成后,刚开始是自己写了个串口收发的小程序,后来在和傻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ISP或者BOOTLOADER将你下载的Snail mkII DEMO Firmware固件(跳线位设置为UPGRADER模式),只烧录HEX,而EEPROM文件不烧录,然后

回到JTAG模式,插上USB接口,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你的Snail Emluator Kit所在的串口,在19200,n,8,1的控制台(或ASCII显示)模式下总是看到

(图片来之傻孩子的FAQ)

如果出现上图信息,则表明Snail Emluator Kit的焊接没有问题

相关FAQ:(逐渐添加中)

Q:CONSOLE窗口提示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cpuinfo  (WAIT)

   并且一直处于等待状态,没有任何,其他信息

A:此时表明AVR32没能正常激活FT232的串口,请先拔下Snail Emluator Kit,断开目标板电源,然后再次插上Snail Emluator Kit,目标板上电

   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打开串口,再关闭串口,然后回到AVR32中,即可正常使用Snail Emluator Kit。

-------------------------------------

Q:CONSOLE窗口提示

    Error signing on to JTAGICE mkII at COM1.

    Failed to execute command with ID 0x01.

    No error

    Process failed with error code 1.

A:此时表明AVR32没有正常连接Snail Emluator Kit和目标板。请先拔下Snail Emluator Kit,断开目标板电源,然后再次插上Snail Emluator Kit,

   目标板上电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打开串口,再关闭串口,然后回到AVR32中,即可正常使用Snail Emluator Kit。

-------------------------------------

Q:CONSOLE窗口提示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1 -pjtagicemkii --gui cpuinfo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1.

   Failed checking for chip protection.

   jtagInstruction:

   The command could not be executed. The target device is either switched off

   or disconnected.

   Process failed with error code 1.

A:此时表明AVR32与Snail Emluator Kit连接正常,但是没能检测到目标板,请你检查你的目标板和10针连接线,是否错误

---------------------------------------

Q:用Snail Emluator Kit擦除芯片时候,会完整擦除整个FLASH,会将自带的Bootloader擦除掉,该怎样恢复呢

   使用AVR32 Studio2.1,在Target菜单中,选择具体的设备,比如Snail mkII DEMO,选择菜单中的Program Bootloader

即可解决问题。

五(重要)

Q:用Snail Emluator Kit下载的时候,ISP速度很慢,可能长达10多分钟甚至20分钟,该怎样解决

A: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用来打开和关闭串口的串口助手的原因,很多版本的串口助手在打开串口的时候默认的速率是9600,

   你可以换一个串口助手去打开和关闭即可解决,或者是用AVR STUDIO 4去扫描Snail Emluator Kit,我自己是用DNW解决的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DNW打开串口的过程,先运行DNW,会看到下图的界面

   选择Configuration中的Option进入下图的设置选项

   左侧波特率选择115200,右侧COM口选择你的Snail Emluator Kit的COM口,我的是COM1,选择完毕后按OK确认,然后选择第一项Serial Port中的Connect,如果上述设置没错,端口也正确,仔细看标题栏,会发现变成下图

   在DNW的标题栏会显示所连接的COM口及波特率,此时便表示COM口被成功打开了,即可回到AVR32中,再次选择ISP,你会发现速度如飞

   (这个问题是在和傻孩子沟通后傻孩子告诉我的,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过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得感谢傻孩子,呵呵)

(FAQ陆续增加中)

PS:这会儿困了,从下午收到傻孩子寄过来的蜗牛,一直弄到1点半,才最终解决所有问题,这里先简单说说我的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详细问题请等待更新(这里还是再次感谢傻孩子,在电话中帮我分析问题,还有傻孩子的大量教程,这样我才能解决问题,使用上蜗牛)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1,23:07:08.

网友(2009-01-20):
这个错误是工程的芯片型号和Snail mkII的工程型号不相符合……

比如,工程是B0256的,你在mkII的芯片型号选择里面也要设定为B0256。

你的芯片是B0128,而现在的EVK1101的程序以及网站上的示例程序都是

B0256的……所以你要注意匹配问题……

网友:
 请高手帮忙,对AVR32很感谢兴趣,立即在店里买了Snail Emulator Kit和AVR32 UC3B0128实验板。也是按照上面的做法,但是无法用Snail Emulator Kit对UC3B0128对“编程”或者“删除”等,不过可以读出“Read MCU Info”,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技术火腿帮忙看一下。

网友:
这是我们产品设计的缺陷,不适您的错哈。

下一个版本 Snail Emulator Kit Pro在不跳线的情况下将直接兼容AVR32的JTAG和JTAGICE

也就是将二者合二为一。STK500将提供一个和原装mkII提供的转接电路兼容的转接小板来

实现。谢谢您的反馈。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找到问题了,我以为一跳就跳到那种JTAG的接口,还要个转接线?

看了一下原理图没跳到那种JTAG的那种接口上,确实要搞个线出来。

明天做个转接线,就不挂记这个事了。

唉,avr的项目做了好几个了,竟然……还不如多来看看帖子

网友:
首先,你确认你制作了专门的转接线?这是必须的,Snail Emulator Kit

在跳线设置为JTAG模式的时候,只支持AVR32的JTAG,对于JTAGICE,需要

制作一个特殊的转接线(也就是说,你首先要把SEK跳线设置成JTAG模式,

然后再使用特殊的转接线)……如果你确认以上工作完成正确,请依照下

面的步骤进行操作:

1、仔细核对目标板子JTAG引脚定义是否正确,有一定概率的PCB的JTAG在

   设计时弄错了引脚顺序。

2、换一个不同的板子试试看?

3、请尝试去掉Snail的上拉电阻或者目标板子在JTAG上的上拉电阻。对照

   原理图进行操作。上拉电阻和引脚都有0欧电阻连接的。这是设计时候

   就预留的。部分目标板自己有强上拉,AVR也连接了上拉,并且开启了

   内部上拉,造成信号无法被拉低……这种情况我们是遇到过的……

如果调试不通过,不光你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

还有,你说连着目标板插入usb,不识别;拔掉线就可以识别了。 这里你

提到的识别,是说,连着目标板子插入USB,电脑无法识别USB串口还是说

电脑无法识别JTAGICE?如果是前者,可能要检查目标设备与SEK的连接是

否正确(甚至是短路)。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22:24:10.

网友:
接地的那个脚接地了。固件也重新写了。

我有avr的原装工具,这个是推荐给同事买的,调不通jtag,我对同事有点不好意思了。

楼主:
【38楼】 xiaorunyi 萧润逸

不知道你看了技术火腿的帖子没。需要对SNAIL硬改

网友:
用来jtag时出现

怎么解决?

连着目标板插入usb,不识别;拔掉线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
好明天试试看

楼主:
【35楼】 xiaorenren 祥

应该是你没有擦除芯片

网友(2008-10-26):
请问我这样设熔丝对吗。

fuses1 (原文件名:fuses1.jpg)

fuses2 (原文件名:fuses2.jpg)

网友:
呵呵,谢谢了,我差点照着傻孩子的那个教程开始动手了,翻了好几个帖子都有不同的方法,搞得稀里糊涂,哈哈

楼主:
【3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没事,我答应了傻孩子把我在焊接和使用中的过程写下来的

也算是谢谢傻孩子在生病之余还帮我解决问题吧

【6楼】 ylei12

你先将跳线设置为UPGRADE模式,然后用你的ISP软件将BOOTLOADER程序写入,一定要配置好熔丝位

熔丝和BOOTLOADER都写入完成后,跳线为仍然为UPGRADE模式,此时再用跳线帽短接JTAG接口9.10脚

插到USB接口后,首先TXD,RXD会闪烁,随后RUN灯会一长两短的闪烁,然后熄灭,此时才表示正常进入

BOOTLOADER模式,这时上位机则能检测到Snail Emluator Kit

网友:
短接PD4和GND的方法不要使用了,那是原来使用AT官方AVR Prog时候的方法,这种方法最终被Snail Bootloader的方法替代了。请阿莫把原本介绍使用AVR Prog的那几层楼给封闭了哈,以免造成误导。

网友:
是9脚和10脚短接?那傻孩子教程里面又有PD4与gnd短接,这也是实现bootloader吧

网友:
【4楼】 leanang

是否短接错了位置?接到1和2脚?

网友:
Snail Emluator Kit的JTAG的9针和10针 PC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如果不短接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网友:
脸红……这事应该我来整理的……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顶帖中……

本贴被 kingofking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12:10:43.

网友:
先顶,后看。谢谢。很好的经验

楼主:
【17楼】 ylei12

JTAG测试会耗点时间,因为不管是DEMO还是Snail Emluator Kit,都需要引出转接线

---------------------------------------------------------------------------------------

最新的BOOTLOADER请看傻孩子的帖子。我这没法更新到楼主位、

---------------------------------------------------------------------------------------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7:37:12.

楼主:
下载了JTAGICE的HEX文件,如果没能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则说明驱动没有安装好,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驱动,如果还有问题,加我QQ,我帮你详细解决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18:19:27.

网友:
下载了jtagICE是都还要下载eeprom文件?我没有下载eeprom,按照楼主的步骤用串口调试助手,并没有接收到图片上的信息

楼主:
【11楼】 411412

呵呵弄好了就行

网友:
可以了,终于搞好了,熔丝就是那样就可以了。

snail (原文件名:snail.jpg)

网友:
暂时不提供这个功能,一旦你下载的程序中,与Bootloader内容有冲突,

系统会提示下载失败。

网友:
问一下傻孩子,在bootloader模式下能更新bootloader文件吗

网友:
【19楼】 guaizima 电路BC

    Snail Emulator Kit在Upgrade模式下,可以用任何标准的ISP工具来下载。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usb驱动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在一台电脑上装好了usb驱动,电脑提示可以用了,但是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串口,usb选项下显示“unknown device”,我拔下来重新插上去,提示可以用了,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一开始以为供电不足,插到机箱后面的主板插口上,问题依旧。想重装驱动程序,提示找不到驱动之类的意思。把设备卸载了,拔下重新插上,电脑就自动安装驱动,且提示可以使用之后,依然是“unknown device”。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好得,知道了

网友:
我的好像也是这个毛病。

楼主:
【27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恩,一直是用的7.3287M的,刚和那个人联系了,电路、软件和熔丝设置都没问题

但是还是不能正常连接到目标板,我明天接分压电阻试试

网友:
想起来了,如果用SER改造为JTAGICE要使用7.3728M的晶镇……

网友:
看我的帖子,怎么给mega下程序那个帖子。

我3.3伏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驱动,FT232的驱动可以卸载的,然后你可以手动安装

网友:
嗯,楼主更新很快,期待你的jtag测试教程了,呵呵

楼主:
【15楼】 ylei12

呵呵,解决就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帮助,问题解决了,庆祝一下…………………………洗衣服去

哈哈哈……

网友:
请问 BOOTLOADER 能用双龙的 AVRISP USB下吗?

网友(2008-12-22):
请问下载过程中

出现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1.

Erasing page failed

Programming of at least one locked lock region has happend since the last read of FSR.

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搞好

网友(2008-11-01):
最新测试结果:
    FT232映射的串口号如果大于16,任何串口工具都打不开……
    如果你的FT232安装驱动以后,串口号大于16,请在Advanced选项中修改
一个16以内的串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