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 MLX90609, ADXRS300, ENC-03 对温度回应比测试【恢复】

楼主(2008-10-26):
上传 video

网友(2009-05-30):
只看到一个 MLX90609测试,没有另外两个的测试录象

网友:
LS眼睛有问题。明明是3种陀螺仪都测了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什么叫 “温度回应比”??

搞惯性快两年了 第一次听说“温度回应比”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LISY300AL 怎么没有呢???

网友:
不错,第一种mlx90609最好,不论常态还是低温下都很强。
第二个adsrx300常态和低温下不如mlx90609,但表现很平均,可以接受。
第三个enc-03在低温下简直是失控了,表现的一塌糊涂。

问下lz用的什么测试软件啊?

网友:
即使是几千块的高端陀螺 不作温补也是菜

网友:
第三个enc-03在低温下简直是失控了,表现的一塌糊涂。

那现在的4轴中用了三个enc-03,那就是天气一冷就等着失控?

网友:
ENC-03对温度变化反应比较敏感,不是楼上认为的一冷就会失控,温度低问题不是很大,最主要是变化率

网友:
哦,又学一招.

网友:
我好想买那个陀螺仪的板子啊,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这个陀螺仪的量程可不可以改啊?我们的150度测试效果不好,想扩到300度试试看,能改么?

网友:
1,高端陀螺仪产品基本上都有温补的。2,不建议楼主再用ADXRS300了,因为它已经被ADI原厂淘汰了,它的第二代产品是ADXRS610,先不做性能上详细的比较(610比300在很多方面都好了很多),单就楼主关心的温度来看,它的datasheet上的标值上限就已经从85C提高到105C了。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买一个测试一下。目前ADXRS610在中国的应用情况不错的,价格也降下来了,折合RMB约需二百一十多吧。

另外提到温补,目前较强的当属ADIS16355和ADIS16405,不少军事项目都在用的,从南北极到撒哈拉都不怕,呵呵。

回13楼的,量程一般在陀螺仪出厂时已经是个固定值了,想扩到300度,正好推荐你用ADXRS610。150的可以选ADXRS613。

网友(2009-07-01):
都是高手啊!真长见识啦,呵呵!

网友(2009-09-04):
我这里有一个工作温度更好的陀螺仪,型号SD777、SD778,工作温度-40度到125度,而且这个还配有3轴加速度传感器,SPI输出,1K起订只需要30USD 1K起订,
有需求请联系我!
沈明庚
手机:13818069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