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表面加工,使用砂带机,抛光机,拉丝机,或喷砂? 那一种比较好操作?【恢复】

楼主(2008-10-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图没了呢?

就是这个帖子的图,旁边矮箱。

http://www2.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73658&bbs_page_no=1&bbs_id=1010

网友:
保养,抹油啊!工厂里机机都全身机油的呢。

网友:
如果单纯为了视觉效果不做也未尝不可。表面可以贴一层不干胶纸膜,右侧矮箱上贴的就是。目的是选购者买回去把纸揭掉一看:“嚯!锃亮!”目的就达到了。以后表面是否光洁,只看使用者的了。

网友:
我觉得喷砂的效果是很好的不氧化就是好效果可能保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拉丝多用于长条形铝板(比如音响的面板),喷沙可以应用于所有情况。喷沙的目的是为了眩光、防划伤(喷沙后小划伤是看不出的,而光面很容易看得出)

网友:
刚好最近接触过喷沙抛光(不锈钢+金刚沙),说下个人感觉,喷沙效果也依赖操作经验。大面积喷沙会产生不均匀的散光效果。

本贴被 xingc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8,21:44:19.

网友:
to:阿莫

最好操作的是拉丝,效果好的是喷沙(个人好恶,不一而论),铝板常用的是拉丝、喷沙。

拉丝设备简单,喷沙复杂。

对于铝合金无论哪一种表面加工方法,都要氧化处理,这个也是污染环境的一个环节,现在有环保氧化液但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to 7-8楼

学习了

从来没做过表面工作,零件也都是切出来测测没问题就直接装配了,说再加工也就是给几砂纸去去毛刺锐棱

网友:
特别是很光滑的零件氧化为本色或银色时眩光会更历害,用手指压一下就有一个明显的痕迹。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14:28:49.

网友:
楼上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拉丝与喷砂是一种表面处理的方法,主要是去掉加工痕迹,产生哑光效果,防止眩光,并且更耐脏。

加工中心的零件表面粗糙度很好,但会产生眩光的。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14:27:58.

网友:
我觉得铝用加工中心加工后的表面已经非常理想了,除非要镜面,否则不用再加工了

网友:
大块的,平面的用拉丝,小零件,不规则的用喷砂,

拉丝比喷砂要好,不好拉零件才用喷砂呢。

网友:
最后,拉丝机是啥?我所知道的拉丝机是拉拔线材或丝材的,铜铝杆拉成铜铝电线,粗钢筋拉成细钢丝。

网友:
砂带机不好说,但我所见的机加行业有用手砂轮机/角磨机改造的,其实也没改,就是把硬的切割打磨砂轮片换成半软有弹性软质研磨砂轮片,象塑料片一样有弹性。有粗有细,还可以抛光。手砂轮打磨抛光缺点是操作强度大,操作者要使劲按压着机器,噪音而且震手。优点是随意性强,想磨哪,就磨哪,大弧度的内角,如一段角钢的内直角,也可以抛光到。总的来说适合大、中、小零件,但过于复杂的小几何形状,特别有深细夹角、凹槽、镂空的就无能为力了。

喷砂机也有不同的,有的是类似震动抛光机,在一个封闭空间,除非一个零件,多零件也有碰撞的可能。最好的是象洗车的喷枪那样的喷砂抛光,只要载体(风力)能吹到的地方,无论夹角还是凹槽,都能抛光到。

总体来说吧,挑选这些设备不要听介绍,拿一些硬度不同、材质不同、几何结构不同的零件去试验下是最好的说明。

还要注意的是,有的抛硬不抛软,这和表面物理/表面化学和零件材质本身有关。比如木头就很难抛成镜面,总之,多拿材料多试验就能选出好设备。

还有一条得注意:就是耗材,封闭的不浪费,敞开式的喷出去就没了,在耗材上也多问几家,只能用专用的耗材的设备就别买了,和打印机用墨水一样。还有就是重要零件寿命,比如喷嘴,喷管,本身也是“被磨削”的,要仔细确认。

本贴被 123567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09:56:23.

网友:
哈哈,又问着了!

抛光机分振动抛光和研磨抛光:

振动抛光是把很多零件放在一个容器里,加上抛光液,整个就象没安装稳定的机器一样,开始振动、颤动、抖动,反正就是乱动,依靠抛光液里的刚玉、金刚石微粉磨削零件,缺点是零件之间容易碰撞。

研磨抛光就是类似磨硅片,半导体行业能明白,只能在局限的小平面上磨,而且只是上或下,两个面。我见过的只有硬币大小的面,感觉抛光一些机械量具的端面、刀口还可以,太局限了,对机加行业不适用。

本贴被 123567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09: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