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线步进电机的接线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0-26):
我把以前的雕刻机z轴电机换了下来  也是6跟线的 按照原先的颜色接好  电机震动偶尔走一下  请问各位高手 是接线不对还是电机不配套? 电机是二手2.3v2.7a的57电机  驱动器是老的  也是6线的

网友:
震动上行一般是线接错.或断线,或驱动器坏一相

网友:
有关电机驱动方面的问题直接问我.情况没讲清楚.仅仅是同电换是运行?

楼主:
驱动器(DRIVER)  型号Q2HB24MA   应该是2相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是震动上行  而且时间稍长就少驱动的保险  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和驱动不符合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了

网友:
上个驱动器外壳说明的照片看看

网友:
楼上的驱动缺相吧

楼主:
我的 驱动器是老式的 用得也很好 所以没舍得换  驱动器(DRIVER)  型号Q2HB24MA   估计是2相的 也找不到相应的资料  接上电机震动的很厉害 不过还能走   但是驱动保险就烧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以前是控制3a电机的  这次换了个二手的2.7a外国拆机电机  难道是不配套么,也不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我换了好几个电机了

网友:
先按二楼的说法确定是否是2相6线的步进电机,如果是,可以用万用表两两测电阻,一共会有两对线的电阻最大,分别是两个相的端线,和端线电阻都是一半的就是中心抽头,两相之间绝缘,一般的接线座上6根线从中间分,三根一相,不过要确定那根是中间抽头而已。至于驱动器,应该有跳线说明吧

网友:
可以这样 用1个线分别短路其他线 ,转动电机,如果电机变沉,说明是同个绕组。很容易找出同一个绕组的3跟线。然后转动电机固定万用表1端测量另外2根线的电压,转动速度应该差不多,几下大概的电压,如果电压差不多,那么固定的就为中间抽头,如果不一样电压稍微小的是中间抽头。同样方法辨认两外的1组绕组。确定完毕后 确定2组的同名端: 抛开中间抽头不管,把两个绕组的4跟线两两的连起来,不要同一个绕组连起来!转动电机,如果电机转动轻快,那么两两连起来的是是同名端,否则连起来的是异名端。大概就这样判断的我是,大家指正。

楼主:
难道我的雕刻驱动器是三相的?  怎样区别是否是三相的呢  线的颜色都是 红绿黑白黄蓝等  以前的电机也是57的

网友:
三相的只要把颜色相同的接到驱动器相邻的就行。两相的就是中间是公共端,具体时序试下就行了。

网友:
三相反应电机也是六线,两相中心抽头也是。

电机没有上电,用手转动如果很容易那么是三相反应电机,如果很难转动是两相中心抽头。

网友:
我今天去买了几个也是六线的,不知道线序,不知道谁可以提供一下 minebea 23lm-c355-p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