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个旋转LED【恢复】

楼主(2008-10-26):
旋转LED挺好玩,简单的电路就能获得不错的显示效果,看到论坛有不少旋转LED的帖子,就参考做了一个,效果还不错。

下面是硬件的照片:

能转的部分被架在一个小直流电动机轴上,万用板上面放了一个最小89S52系统和16个发光二极管。单片机通过电动机轴和简易电刷供电,因为配重不很平衡会震动,有时会瞬间掉电,为了稳定加了一个1000uF的电容。在万用板上的89S52引出了MISO,MOSI,SCLK,RST四个引脚通过插针引脚和我的89S52实验板的对应引脚相连,以便ISP编程(要拔掉实验板上的89S52芯片)。另外单片机的电源也是通过引线来自于实验板。电动机是用1节5号电池供电。

程序设定为显示电动机转过的总圈数。

转起来之后显示的效果如下:

补充以下源代码:

#include"at89x52.h"

/*

P2口连接外侧8个led

P0口连接内侧8个led

MISO,MOSI,SCLK,RST通过插针引出

旋转LED显示当前电机转过的圈数

*/

//0-9数字编码库8*8数字的编码库

code unsigned char NumTable[10][8]=

{

        {0x00,0xFF,0x81,0x81,0x81,0xFF,0x00,0x0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1"*/

        {0x00,0xF1,0x91,0x91,0x91,0x9F,0x00,0x00},/*"2"*/

        {0x00,0x91,0x91,0x91,0x91,0xFF,0x00,0x00},/*"3"*/

        {0x00,0x1F,0x10,0x10,0x10,0xFF,0x00,0x00},/*"4"*/

        {0x00,0xCF,0x89,0x89,0x89,0xF9,0x00,0x00},/*"5"*/

        {0x00,0xFF,0x89,0x89,0x89,0xF9,0x00,0x00},/*"6"*/

        {0x00,0x01,0x01,0x01,0x01,0xFF,0x00,0x00},/*"7"*/

        {0x00,0xFF,0x89,0x89,0x89,0xFF,0x00,0x00},/*"8"*/

        {0x00,0x8F,0x89,0x89,0x89,0xFF,0x00,0x00} /*"9"*/

};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fer[90];

unsigned char counter=0;

unsigned char index=0;  //180份之一的指针

unsigned char old_th1,old_tl1;

unsigned char Round=0;

unsigned long RoundCounter=0;

void int0Svr(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long temp32;

    unsigned char orderOfNum=0;

    unsigned char temp,i,j;

    temp32 = counter;

    temp32 = temp32<<16;

    temp32 = temp32+TH0*256+TL0;

    temp32 = temp32/180;

    temp32 = 0xffff - temp32;

    TL1 = temp32 & 0xff;

    old_tl1 = TL1;

    TH1 = (temp32>>8)&0xff;

    old_th1 = TH1;

    RoundCounter++;//圈数加1

//取出圈数的对应位(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十万位)

//从个位取起

    orderOfNum = 0;

    temp32 = RoundCounter;

    for(i=0;i<6;i++)

                {

            temp = temp32 %10;

                   for(j=0;j<8;j++)

                         {

                           DisplayBuffer[(5-i)*8+j] = NumTable[temp][j];//数字

                         }

                         temp32 = temp32/10;

                }

                index = 0;

                P0++;//修改P0口内容,增强显示效果

                if(Round==0)

                {

            TR0 = 1;

            Round++;

                }else

                {

            TR1 = 1;

            TR0 = 1;

                }

                counter = 0;

        TH0 =0;

        TL0 =0;

}

void temer0Svr(void) interrupt 1

{

  counter++;

}

void timer1Svr(void) interrupt 3

{

    TR1 = 0;

    TL1 = old_tl1+8;

        TH1 = old_th1;

     TR1 = 1;

    if(index<90)

        {

        P2 = ~DisplayBuffer[index];

    }else

        {

        P2 = ~DisplayBuffer[index-90];

        }

        index++;

//达到180说明原定速度下一周已经完成

//如果还没有重新被归零说明没有经过磁铁,可能减速或者要停下来了

  if(index==180)//

        {

                TR1 = 0;

                P2 = 0xff;

                P0 = 0xff;

        }

}

void main(void)

{

        EA=1;

        IT0=1;

        EX0=1;

        SP=128;

    P0=0;

    P2=0;

    TMOD=0x11;//定时器T0工作于方式1由TR0开启,定时器T1工作于方式1由TR1开启

        TCON=1;//INT0边沿触发方式

    IE=0x8b;

        TR0 = 1;

        while(1)

        {

          if(counter>30)  //30*定时器1溢出周期,30*64ms=1.9s,这么久没有归零一般电机停下来了

                {

                        P2 = 0xff;

                        P0 = 0xff;

                        counter = 0;

                        TR0 = 0;  //关闭2个定时器

                        TR1 = 0;

                        PCON = PCON & 0x02;//进入掉电模式,节能;由中断重新激活

                }

        }

}

本贴被 hithy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2:53:32.

网友:
用什么设备转动的,貌似速度挺高,电扇?

做的不错!

网友:
看到了,小直流电机

网友:
  用什么传感器检测的转速阿 ?  顶头起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
看起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一头那个应该是霍尔传感器,作者在底板子上贴了一个小磁铁

楼主:
转速其实不高,大概1秒钟10转左右,如果2节5号电池会转的快点。

7楼说的对,顶头的是一个霍尔传感器,白胶布底下是一个小磁铁。

网友:
程序研究一下

网友:
把它放直着转效果上会不会更好,

至少字不会变形,,

顶了~~~

网友(2009-12-21):
好像数字显示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你们做得都太小,我们做得是个大的.

分辨率是560*128.

网友:
越看越美好。楼主可不可以分享下原理图啊。

网友A:
有没有人尝试在遥控直升飞机的扇叶上用高亮的LED做旋转呢?我突发想到的……那样晚上多么美!

网友(2010-01-25):
慢慢研究

网友:
做的太好了,mark下

网友:
额,先收藏,再慢慢研究
膜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人尝试在遥控直升飞机的扇叶上用高亮的LED做旋转呢?我突发想到的……那样晚上多么美!

有创意啊~~~~呵呵

网友:
你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2010-03-01):
不错,LZ有创意

网友(2010-05-10):
怎么供电的啊

网友(2010-09-02):
求教,连接上下两部分的地方是怎么做的呢?是怎么给上板供电啊?求上图细解~~~

楼主:
给上面供电一个5v一个gnd。采用的是一个空心金属管套一个空心小金属管,之间用热缩管隔离开。一个金属管接5v,另一个接gnd。通过自制的电刷(有弹性的导线摩擦金属管)连接5v,另一个通过固定触电连接在电路板上。详细资料,到网上搜下,有可借鉴的。

网友:
你们做得都太小,我们做得是个大的.

分辨率是560*128.

我们专业做这个的一个网站:

http://www.xzfeida.com/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
另外,44楼说的那种供电方式,是一种落后的方式.目前我们全系列采用的都是无线供电.

网友:
无线供电是个啥东西~~~强悍~~膜拜~~能不能讲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想尝试做一下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的头像让我以为是我屏幕上有虫,擦了好几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的头像让我以为是我屏幕上有虫,擦了好几遍。

这图像就是逼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人尝试在遥控直升飞机的扇叶上用高亮的led做旋转呢?我突发想到的……那样晚上多么美!

貌似已经有人实现了、我前段时间就看到表演,晚上固定翼和直升机 用LED发出的光在夜空真的不错

网友(2010-10-02):
LZ能给发份相关资料吗?最近有老师让弄个和这相关的必须弄出来,可以考虑金钱上的交换也行。期待楼主回复,QQ;276794247 zhangchaofan118@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
准备材料 呵呵

网友:
mark 楼主能给点详细资料吗?,谢谢楼主。初学者,我想研究一下

网友:
额。。。邮箱sk_single@163.com。。忘记打了。多谢楼主

网友(2011-11-13):
我还以为用了2快单片机,原来只是用来下载程序用。

网友:
旋转LED挺好玩,但供电用电刷,不好。用无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确

网友:
楼主很有才 在下学习了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用手摇的“摇摇棒棒钟”。

网友(2011-12-19):
回复 网友E:
顶  羡慕

网友:
可以用无线供电方式,在淘宝搜 无线供电模块 即可

网友:
太漂亮了。。。我也想做

网友(2012-10-12):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尝试在遥控直升飞机的扇叶上用高亮的LED做旋转呢?我突发想到的……那样晚上多么美! ...

   想法不错,若是遥控飞机的话还没地方固定这个LED的

网友:
之前见过有人供电部分采用线圈感应模式供电的,不用电刷

网友:
楼主求详细点的资料啊

网友:
发给我啊邮箱7509545902@qq.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