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记本的朋友给点意见,想买个笔记本,6000以内【恢复】

楼主(2008-10-26):
    最近想入手本本,在网上也看了很久,感觉很乱,最开始想买IBM,可没那么多钱,然后又想买HP,但坛子里很多人说HP不好,唉,现在真不知道买哪个好了。。。

    买本的用途主要是上上网,玩玩FPGA(FPGA编译很费电脑资源,不得不考虑),然后就是画PCB (Allegro),偶乐玩下游戏,CS之类。

    手头钱不充裕,只能考虑4000~6000的本,性价比高点的。

    同时我个人比较注重本的散热,质量要硬,用个几年不出问题的,售后也好的。

    坛子里用本的人也不少,大家给点意见吧。

PS:个人比较喜欢联想和惠普,但毕竟省吃俭用买个本也不容易,总要用着舒服吧!那种生不如死的不提也罢,不想摔电脑就行。。。

网友:
买二手hp 商务机  nc系列的很强

nx6320也不错 带串口 并口

楼主:
TO:【32楼】 jinqiankun

虽然想支持国产,但一直不太信任国产

TO:【30楼】 asdasd

IBM新的太贵,不在我人考虑之内

网友:
买国产的吧

网友:
27楼说的是T23,T41,CPU还是PIII800之类的本本吧。现在的本本都很强了,最新的迅驰2平台处理器技术的CPU,如:

T9600  2  2.80 GHz  1066 MHz  6 MB  45 纳米

T9400  2  2.53 GHz  1066 MHz  6 MB  45 纳米

P9500  2  2.53 GHz  1066 MHz  6 MB  45 纳米

P8600  2  2.40 GHz  1066 MHz  3 MB  45 纳米

P8400  2  2.26 GHz  1066 MHz  3 MB  45 纳米

都是2G以上的CPU,1066的前端总线,搭配PM45主板,DDR3-1066的内存。现在的台式机也不过这个水平吧。

反正偶的台式机才是P43的主板,DDR2-800的内存

就算是酷睿2的CPU,如:

T8300  2  2.40 GHz  800 MHz  3 MB  45 纳米

T8100  2  2.10 GHz  800 MHz  3 MB  45 纳米

T7800  2  2.60 GHz  800 MHz  4 MB  65 纳米

T7700  2  2.40 GHz  800 MHz  4 MB  65 纳米

T7500  2  2.20 GHz  800 MHz  4 MB  65 纳米

T7300  2  2.00 GHz  800 MHz  4 MB  65 纳米

T7250  2  2.00 GHz  800 MHz  2 MB  65 纳米

也是2G以上的主频,800M的前端总线。速度也不慢的。

网友:
IBM买了才觉得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的好 我的这台r61e买的时候12000  会蓝屏  估计软件和硬件兼容性的问题  盖子那条轴上次“八”的一下 好像内伤了  也不是传说的那么强悍  一样是脆弱的

网友:
买DELL吧,售后服务一流

楼主:
TO:【27楼】 mahui625

玩fpga用笔记本,大点的编译你准备等几个小时。我估计没笔记本能搞这个。

    笔记本没那么差劲的,我用过HP500和东芝的T2系双核本,1G内存,FPGA是PBGA484的封装,逻辑资源占用了快90%了,综合的话,东芝的双核大概要三十几分钟,HP500的要五十分钟左右...

我要不是玩FPGA的话,二手IBM T43绝对够用了,但玩FPGA的话就不得不考虑了,不知道哪位用T43编过,大概综合一次要多少时间?

网友:
玩fpga用笔记本,大点的编译你准备等几个小时。我估计没笔记本能搞这个。

网友:
我还在用T23上班办公,够用就行。

楼主:
以前用过两个台式机,腻了,想换一下

还有就是在外工作,笔记本移动性好,放在家里也不占空间

玩FPGA和画板的话也只是下班了才玩下,不会天天用本画的

网友:
笔记本

写程序还可以

画板就觉得屏太小

有点那个那个

网友:
最好不买笔记本,这个价钱够弄两个台式机了,为什么笔记本,移动编程?如果只是两个地点,还是两个台式机方便啊。

以上是个人10年感受,用过5个笔记本和N多台式机。购买了很多台笔记本了,感觉还是台式机好啊。

网友:
吐血推荐买二手DELL D610 带串口 并口 64M独立显卡,基于915平台,内存DDR2,有红外,蓝牙选配,无线局域网.PCMIA卡.屏幕分辨率达1400*1050.

缺点:左上角有点发热.

楼主:
综合一下大家给的意见:

1.关于品牌的话,从下列中选:惠普,联想,ThinkPad,载尔

2.惠普和戴尔的话最好买商用机,不要买家用的;

    考虑了一下,准备要么就买个便宜的,比如买二手IBM T43之类,要么就再等等,多攒点钱买个好点的。

HP540商务本在淘宝上卖四千多点,不知道这个本谁用过,性能如何?

网友:
不推荐买SL系列的,没有防滚架

网友:
我最近也在准备买笔记本,给楼主提供几个参考,也请大家看看是不是适合我们用?

我买本的目的和楼主差不多,主要是画板(用orcad和PowerPcb),编译、调试、下载程序(单片机和FPGA),偶尔看看电影、玩玩CS之类对硬件要求不是很变态的游戏。

在网上(中关村在线网站)找了一下,基本确定了几个目标:

1、联想ThinkPad R61e(7649A56) 参考价格3500元

   优点是屏幕比较大,15寸的,外壳是磨砂的,价格便宜;缺点是内存小,CPU是单核的,不知道X3100集成显卡在画图、看电影时是不是会很卡?

2、联想ThinkPad SL400(27437HC) 参考价格5700元

   优点是独立显卡,总体性能不错;缺点是外壳是钢琴漆的,容易留下手印。

3、联想ThinkPad SL500(274668C) 参考价格5999元

   优点是独立显卡,屏幕比较大,15寸的,缺点还是外壳容易留下手印。

之所以相中ThinkPad,主要还是因为ThinkPad的本本据说性能可靠,寿命长,散热好,希望大家多提一下参考意见,谢谢。

楼主:
dell 的 D630,感觉还不错,

不过我在中关村上没找到价格相符的,在IT168上却有报价五千多的,在dell的中文官方上报价也是八千多...

本贴被 xingzh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9:24:37.

楼主:
TO:【16楼】 whoami

HP的话,建议买商务机,买了家用机会后悔一辈子!

这个意见很有价值,谢谢!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大家的本本如果是独显的话,发热是不是很厉害?

网友:
HP的话,建议买商务机,买了家用机会后悔一辈子!

偶女朋友用的HP家用机(因为漂亮),但是散热性能超强,冬天在键盘上都可以烘手了。

偶的NX6320,不过好象现在已经停产了。质量绝对过硬,但是价格也高。

买了2年拉,一直OK!

T61I 据说现在4999¥能买到,质量也还可以了。

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买个ASUS了,质量坚如磐石。我去年年初买了台用到现在,一直刚刚地,特别是速度,运行AD8,让我特别满意。现在装了个UBUNTU,然后在虚拟机上装的XP,跑的特别溜,哎呀那个爽啊,我的用途跟楼主差不多,自从用上ASUS,腰不酸背不痛,手不抽筋,腿脚有力了,用了都说好。

网友:
偶家里现在用的是D630,dell的商务型号。一年多一点,当时¥7800入手。感觉还可以。有一个串口,方便调试。

楼主:
TO:【1楼】 Jacky 边城浪子

我的预算不够买IBM的,所以不考虑了。

TO:【6楼】 cfansavr

T43,我有一朋友买了T43,但我觉得那个配置不够我用

TO:【3楼】 yangyongwen

TO:【5楼】 avenbbs

TO:【8楼】 Jacky 边城浪子

TO:【9楼】 rube 永丰庵

    联想的机器在我的考虑之类,只是不知道他的售后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对于DELL的机器最开始也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但对它实在是不熟悉,不知道质量如何,而且听说DELL的售后不好,还听说买DELL的机器是通过直销的方式?

    感谢楼上几位兄弟回帖,不过还是很迷茫...

网友:
dell d630还带串口

网友:
看看这个:dell的D630。好像很多人在买!T8300 2G 160G 无线 DVD-RW DELL D630 特价  550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ee5f01671ad1dda90081710d6c4f02a5.jhtml

网友:
推荐dell的D630,京东商城上好像5999

本贴被 rub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0:34:43.

网友:
联想的吧,质量也不错,保修期长啊

——联想的商务机保修一年

网友:
我也觉得联想的不错,即使出了问题,在保修期内,更换配件很爽快,我上次的一台联想,因为我接错了电源,导致四个USB口被烧坏,我拿到联想,售后二话不说就给我更换了新的主板

网友:
旭日n系列

网友:
我同事的T61(好像是T61吧)两年不到,屏幕已经松动了,跟华硕的屏幕一样,晃得厉害。电池完全坏了,现在买了一块兼容电池。光驱也不行了,刚才还在问我找酒精擦激光头

网友:
  联想的吧,质量也不错,保修期长啊

网友:
DELL D630 8100+1G+NV135+120G+DVD刻录+无线网卡+蓝牙

前段时间帮同学买过,6150,长沙买的

网友:
现在的IBM已经不是昔日的IB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