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版主:圆棒工件倒角用什么方法加工好?【恢复】

楼主(2008-10-27):
    准备做一台圆棒工件全自动倒角机,工件为直径8mm不锈钢,长100mm,现有工艺通过人工+桌面车床加工。我想改成自动加工,现在的问题是自动加工采用那种工艺好:(1)工件固定,车刀旋转(机械结构需要自己制作,一次可以完成两头加工)。(2)工件旋转,车刀固定(可以用现成桌面车床改造,一次只能加工一头)。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9-01-13):
不用下一个版本改了,实践证明车床车制圆棒倒角是最简单实用的,而且效率极高。关键就是准备一把专门倒角的车刀就OK了。不要经常便秘的时候埋怨厕所不好。

楼主(2008-10-27):
    谢谢!准备第一代用桌面车床改,可以减少机械设计部分,见效快。下一个版本再采用工件固定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