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使用AVR Studio编译总是出错的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0-27):
马老师:

     我刚买了一块AVR-51的学习板,准备好好用一用.但我写好程序使用AVR Studio配合WinAVR20070525编译的时候,总是通不过,在编译信息提示栏总是提示在程序的最后一行出了致命错误,换了好几个程序但错误仍然是这样的.请教马老师出现这种错误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你删除default文件夹后再rebuild all试试看。

如果你的本子跑的是vista,那么可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如果你是学习,建议听我的劝告,先学习使用CVAVR。

网友:
文件夹打包发上来

网友:
你拷贝工程时,文件夹只读了?

网友:
将台式上的源文件考出,在笔记本电脑上从新建工程开始,一步一步做。

楼主:
在我的台式电脑上,这个程序能正常通过编译,但是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编译时就会编译信息栏中提示程序的最后一行"fatal error:opening dependency file dep/main.o.d: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而且没有main.o文件.是不是WinAVR20070525编译还和不同的系统有关吗?

网友:
说的那么灵异,你把错误贴出来

楼主:
   首先多谢mljda 技术是人性的提示.我的主程序文件名使用main.c了,但错误仍然存在!

网友:
那么没礼貌~~~,图中的数字和字母是你的代码吧。

你看下【11楼】 mljda 技术是人性的图

上下两个0x外形一样么??

本贴被 6833601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8,10:05:58.

网友:
1 有问题请自己翻译:

  致命错误:打开相关文件dep/main.o.:没有当前文件或路径。

2 一般情况下优先鄙视自己,因为我们都是后来者,所以软件都是别人精心测试过的。不要怀疑。

要自学。

根据错误提示。估计是你的主程序文件没有用main.c命名。

就这一个错误?

--------------

添加图片。楼主不厚道。

本贴被 mljd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8,09:28:37.

楼主:
你看好了,那是数字0,而不是大写字母O.

网友:
把DDRA=这里的大写字母O改成数字0不就完了,你还认为有什么错误?

楼主:
马老师:

   程序保存路径的文件夹和文件名都是用的英文,但还是提示程序的最后一行"fatal error:opening dependency file dep/main.o.d: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我认为是WinAVR20070525出了问题,但是重新装了别的WinAVR20070525问题还是仍然存在.

楼主:
我的程序中没有中文呀!总是在编译信息栏中提示程程序的最后一行" fatal mistake".我重新把以前通过编译的程序贴上去,还是会显示这种情况.原程序如下:

#include<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i)

{ uint b,c,d;

  for(b=0;b<i;b++)

  { for(c=255;c>0;c--)

    {;}

    d=i;

   }

}

int main(void)

{  uchar nc=0x01;

   DDRA=OxFF;

   while(1)

   {

     PORTA=~nc;

     delay_ms(1000);

     nc<<=1;

     if(nc==0x00)

     nc=0x01;

    }

}

网友:
我重新把以前通过编译的程序贴上去,还是会显示这种情况.

-------------------------------------------------------

你逗大家玩对吧?你敢说这这代码原来能编译通过?

DDRA=OxFF这里的Ox是大写字母o,不是数字0,你居然以前也能编译通过?

楼主:
文件夹和文件名都没有使用中文呀!

网友:
文件夹和文件名不能使用中文!

网友:
2楼有道理,这个问题经常被忽视。

网友:
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
贴上错误提示,让大家帮你看看。

这不是AVR Studio的问题,可能是你的WINAVR或源代码的问题。

网友(2011-05-11):
../3-2.c:63: fatal error: opening dependency file dep/3-2.o.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编译时老是出现这个错误,这是为什么?没有使用中文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