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线遥控转射频遥控的电路【恢复】

楼主(2008-10-27):
请教各位老师,我想做一个把红外遥控器发出的红外线转成射频信号,在远端再还原成红外线的装置,主要是想解决在卧室控制客厅机顶盒的问题。不知那位老师要实现这个功能的电路?

网友:
今年十月份的无线电杂志上有一篇类似的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有,而且还有现成的产品,电路很简单,要实现是有点困难的,首先是无线的对码问题,不能有干扰

其次是无线传输数据必须得压缩,这就涉及到红外数据的压缩和解压的问题了,这是里面的关键,红外

数据格式太多了,国内常用的有近300种,不算空调和自定义的,机顶盒的红外数据基本是自定义的,

可以说稀奇古怪,如果转接电视信号可能难度小点,机顶盒信号难度比较大,如果你有苏州、无锡、常州、

镇江地区的机顶盒遥控器你就知道了,可能识别起来比空调遥控信号还要困难。

网友:
貌似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