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成熟应用中的步进电机控制原理图,请教些问题 【恢复】

楼主(2008-10-27):
MCU为 ATMGEA32,控制LTC7226产生正弦波,余弦波对步进电机进行细分控制。我对于斩波电路不了解,请问:

1、LTC7226产生的sin和cos波进入L6506的REF1和REF2会对L6506造成什么影响?

2、斩波如何与细分配合控制电机?

楼主:
l6506的pin1为什么输出三角波?固有的特点吗?

楼主:
两位,能否借鉴一下你们的图

楼主:
谢谢。我找的L6506的数据手册很简单,只讲到了斩波频率由R、C的值确定。具体这个“细分”如何影响斩波一直让我理解不了,还请多讲讲。因为DA输出的正弦波中的每个阶梯电平会输入到L6506的REF,是不是,A、B线圈的最大电流就随着“细分”变化?功率管反馈回L6506的Vsense1和Vsense2管脚的信号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很多的驱动器用的DAC都是7528

L6506我没有调试成功  用分立元件用的很好的

网友:
Ref1, Ref2 分别控制线圈A 和线圈B的最大电流,

这个限流动作,l6506通过斩波来实现。

斩波和细分其实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没有斩波就无法控制电流, 无法控制电流就无法细分。

如果你有其它控制电流的方法, 也可以细分的。

具体的, 你看一下l6506的手册, 上面有详细的描述。

楼主:
<imgsrc=./bbs_upload/files_11/ourdev_470335.JPG border=0>(原文件名:ourdev_466092.JPG)

楼主:
DA产生的波形如下:

<img

src=./bbs_upload/files_11/ourdev_470334.JPG border=0>

网友(2011-08-25):
电流的大小控制的细分

网友(2013-08-03):
我的印象中,细分时,每一步的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2013-10-22):
前几年  玩过一个方案是楼主说的这样的

具体名称应该叫恒流斩波吧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驱动器用的DAC都是7528

L6506我没有调试成功  用分立元件用的很好的 ...

LZ有mos驱动步进电机成熟的原理图吗

网友:
现在都有现成的原理图的,找天微科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