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高手或了解的看这种东西好做不,哪能做(Protel画的示意图)。【恢复】

楼主(2008-10-27):
机械制图实在不怎么会,用protel画的表示一下吧。

电机带动小齿轮,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具体实现的时候可能两个不够,要做到转动稳定。最终带动加压装置旋转,就是蓝色的那个东西,压力腔里面充满液体,电机正反转就可以实现压力腔里面的压力增大或减小。要求压力腔和加压装置螺纹密合良好,不能泄露。

只要能实现类似的功能和指标就可以,具体结构可以不同,谁知道哪能加工,或者谁那个可以加工,留下联系方式,想做几个,以后还会有单子。

这种结构有个缺点就是 压力大了以后阻力应该会变得很大,电机会转不动,好像有一种类似的装置,齿轮受到的阻力好像是恒定的,压力很大了转也不沉,有点像自行车的高压气筒,不知道是什么远离。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楼主(2009-01-06):
又看到这个帖子了。还是结一下吧。

我要做的东西和【23楼】 1235679 阿高 发的是类似的,也就是需要一个造压装置,而不是一个产品。你总不能买一个那么大的东西放到你的仪器里面吧。

最终做出来的产品和4楼修改过的很类似。不过丝杆加了导向轨使它只能直行,不能旋转,这样电机就可以带动它加压或减压。

试验过一次,第二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
怎么还用这个结构啊    ,直接用液压缸或者汽缸不就行了 ,一个液压泵加一个电机的成本比你去加工那几个齿轮便宜多了   ,一般的可以选择齿轮泵  ,需要强大POWER的可以用柱塞泵  !真晕!!另外你的图有点问题!

机械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柱塞泵 (原文件名:柱塞泵的结构图.JPG)

本贴被 wbh8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13,22:52:39.

网友(2008-11-18):
还有专门成套压力校验设备,液体气体。

网友:
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不用设计和订做。找找做仪器仪表的,或者做标准源的,问问有没有液压源或气压源。

网友:
自制和订制都要花钱,何不买一个标准电动的气压或液压源呢?

网友:
周日在广州淘街发现类似拆机件,JS说是电动自行车打气筒,12v直流,20元一个,好多

楼主:
【19楼】 kalo

你说的就是我要做的功能,手动的我见过一些,很多和我画的差不多,用手转动一个丝杠,往里加压,现在是想做成自动加压的,也就是键盘输入一个压力值,可以加到附近的位置,可以手动微调一下。

【20楼】 kaif_w 锋记

腔径小一点无所谓,可以在丝杠在最外面的时候通过一个单向阀向腔体注油,注满以后再用我画的这个结构加就可以了。

不过压力值不小,油压的话要到60MPa左右,起码也要加到三四十MPa,然后可以手动调上去一点。

更倾向与【17楼】 112233 提的各种方案中的一个,能用电信号控制压力信号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腔内压力是多少,腔径多少;如果腔内压力小的话就很好办;

网友:
如果是检测压力传感器,或者压力表,建议参考一下现成的手动油压压力表检测台的结构。

楼主:
感谢112233 啊,我好好看看你说的这些,应该有可以用的。

就比我想象的省事多了,起码不用搞个电机转呀转的。精度稍微低点也没事,搞个手动微调就是了。

网友:
比例阀就是电液伺服中的响应元件。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6:40:16.

网友:
那就用电液伺服吧。

网友:
混合液体气体控制流量比例-------这个是流量比例阀,不是压力比例阀,

压力比例阀只根据输入电压大小输出流体的压力。

楼主:
我是什么都不懂,只能现查。

压力比例阀是工业上用的吧,比如混合液体气体控制流量比例,用在计量上不是很合适吧。

另外我做的这个是没有流量的,是检测压力传感器压力表的。

网友:
压力比例阀有气体用的也有液压用的。

网友:
呵呵,我当以为你是用来推什么东东呢,原来是要压力。

那我告诉你用什么吧:

压力比例阀,只要输入电压,阀的输出端就会输出对应比例的压力了。

楼主:
这个东西是用来输出标准压力的

气液增压气缸的问题

是否有下面的问题:只能增压不能减压,低压端不好控制,比如控制输出1MPa的液压,是不是不好弄。

网友:
有点象CT增强注射器,压力大了就转不动了电机搞大点,步进就不行了,用恒钮距电机吧。最好还是楼上方案,成熟简单好用,除非你精度要求高的特殊需要,你压力又不知多大,大了普通材料还不行,特种材料加工又是个麻烦,还要处理,能转就不好密封,放弃吧,采用楼上方案。

楼主:
感谢7楼,正在查 气液增压气缸

楼主:
设计有问题是正常的,只是不懂机械的人胡乱话的,我只是想要实现这个图要表示的功能。

感谢四楼帮我改了下图,我那个是不对。

网友:
使用气液增压气缸或气液转换气缸就可以了。外加一个电磁阀。

本贴被 11223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5:29:08.

网友:
一看就知设计有问题。

如果也可用气缸或油缸直接推动. 你还用什么电机齿轮之类的东东。

搞一个电磁阀不就什么都了结了吗?

网友:
也可用气缸或油缸直接推动.

楼主:
OK没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9-03-10):
很多零配件都可以直接买到,多到机电市场去看看就可以找得到.自已小量制作成本很高.如果出于创新的原因,我建议你可以考虑用个电磁铁带动一个小的油缸来给大缸供压,这样就可以做得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