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GT32M 触摸屏与AVR单片机通信时,如下图该如何选择【恢复】

楼主(2008-10-27):
选择 general-purpose serial 还是modbus (RTU mode) 呢?

楼主:
选择general-purpose serial 和modbus (RTU MODE) 后,在基本通信区设置时界面如下,这些单元是如何与AVR中我要发往GT32中数据对应的呢?

楼主:
有人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2009-04-24):
楼主的截图是触摸屏自带的软件吗?感觉用MODBUS通用性强,可以支持多个厂家的触摸屏。

但是AVR具体如何使用MODBUS RTU协议和触摸屏双向通信,还不理解。

针对下面这款触摸屏,还自带一个自由协议FREE PTC,如下:

触摸屏自带的自由通信协议 (原文件名:触摸屏的自由协议.JPG)

请问就算使用MODBUS RTU,AVR向触摸屏发送的数据还是应该遵照这个自由协议来写的吧?

看了MODBUS的协议,不理解针对具体的MODBUS设备,这个MODBUS协议和自带的自由协议之间的关系,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