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驱动 【恢复】

楼主(2008-10-27):
最近在看步进电机细分驱动

看到网上有用什么THB6064这样的芯片做64细分的  不需要编写程序

不知道这个和单片机做细分有什么区别

我是菜鸟

我的理解是用THB6064这样的芯片 其控制需要由外部控制器输入脉冲进行控制 就像广数的系统那样

而单片机这个系统是控制和细分都包含在内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芯片是这样的。

细分设置、电流设置、衰减模式设置都在驱动电路上。

单片机只要给它不仅脉冲和方向电平即可。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1,10:45:54.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