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脑硬件故障,开不了机。【恢复】

楼主(2008-10-27):
机子是6年前的奔四1.7

开不了机,显示器什么都没有,开了机箱看,只用在按启动键瞬间 风扇会动下。

开始拔内存拔显卡一个个试,最后拔了pci上的网卡就可以开机了,pci上就只这个网卡。

开了机,再正常关机,插上那网卡,在开,能开机,再关机再开,还是能开。

不过关机1小时多,再开就不行了,又需要把那网卡拔了开、开了插、插了再开。

后发现只要插头电源不断关机1小时也是能开的。

想知道是主板、还是dlink网卡问题?

网友:
一定是电源的振荡器不震荡了。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

楼主:
问别人借了个网卡 试了下 可以正常卡机了。

大概是网卡坏了。

想想,本来那网卡只要能开机只是正常工作的,觉得是网卡的电源部分坏了。

在电脑接通220v电源,但还没启动是,这网卡应该已经工作了。

网卡上有个aat102  8叫芯片,查了下是个电源管理什么芯片。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了,换吧,没错的

网友:
可能电源保护了。。

楼主:
都说电源啊。

电源拔出后,短接绿线和0V,电源是启动的。

网友:
换个电源就行

网友:
电源坏了,修或者换,最好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