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数据恢复急救!【恢复】

楼主(2008-10-28):
HIi all:

我想请教个问题:

我的电脑昨天中毒了,我用光盘GHOST恢复系统后我所有的盘就不见了

只有一个装了系统的C盘,没GHOST前有4个盘的,现在就一个C盘(C盘里就一个系统),请问我那些资料还能找回来么?如何恢复?谢谢

160G的硬盘,现在C盘150多G,里面就一个XP2的系统。

知道这里牛人多,特来求救。

网友(2008-12-16):
关注后续如何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其实这种情况除C盘部分恢复外,其他分区资料可基本完全恢复。

楼主(2008-10-28):
to:【2楼】 computer-xu 蜀魂

是很慢啊,要扫描78多个小时,现在刚开始扫描的,都不知道能不能扫描到,就扫描新系统的C盘(150G),估计是不行,用的是finaldata。

to【3楼】 aozima 残剑饮血:

用的是公司的电脑发帖的,我自己的电脑(T61)出的问题,在现在的C盘里能扫描到之前别的盘的东东么?

网友:
停止一切硬盘写操作,马上断电(不是关机),不要告诉你现在是用这台电脑在发贴(如果这样佛会原谅你的)

把这个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用EasyRecover(用什么随你)扫描恢复即可(此举不会对硬盘执行写操作),扫描出来的东西绝对不要想保存到原硬盘(当然,你现在就一个盘了,我想你应该不会这么做),从你的描述来看恢复80%没问题,再不行,打数据恢复公司吧..(如果你认为值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能找回一部分,不过你160G太大了,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的2G的SD卡变成了RAW格式,找回里面的照片都用了45分钟,你160G要用多久简直不敢想象,不过内存越大,恢复速度越快,本想传一个我用的恢复软件,结果半天传不上来

楼主:
我的资料啊,回来吧,我知道错了

网友(2009-08-22):
【5楼】 wb.chn
问题解决了么?其实这种情况除C盘部分恢复外,其他分区资料可基本完全恢复。

真的么?我重装C盘系统时不知道什么原因D盘被装了份,原来的20G学习资料都被覆盖掉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现在尝试easyrecovery当中,没有结果,很担心,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