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USB做的示波器 效果相当…… 有固件≈有驱动≈有GUI 【恢复】

楼主(2008-10-28):
效果相当之破, 呵呵, 不过挺好玩

每秒大约只有不到300个samples

现在驱动、中间层和gui都也很破, 大家看个意思先

PC端代码全部使用python

使用libusb,对外提供socket接口

gui部分使用QT4

本贴被 chopin199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8,15:38:33.

网友:
楼主实在太NB啦,佩服的不行了。赞一个,期待更新~

楼主:
我现在在软件部, 条件不好, 呵呵

只能利用原来搞rs485时候的一个板子了

1.5k x 1

100 x 2

若干飞线, 插头

把usb的地线/ 和两跟数据线引到 STK500开发板上

楼主:
是的, 我只用linux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LINUX下做的开发,

网友:
LZ能放点测试的图片上来吗?

楼主:
这只是原型阶段

以后用高速ADC + fpga

网友:
用声卡吧,有44.1K的采样速度呢!

楼主:
固件部分

楼主:
不管了, 厚着脸皮把垃圾代码放进来喽

楼主:
代码很破, 担心大家笑话

网友:
不错。至少雏形出来了

网友:
代码呢,学习一下

网友(2009-05-02):
佩服用linux搞开发的,支持太少了!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python吗?
或者写个简单的调用AVRUSB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