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C compiler 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28):
我用CC78K0S编译通过, 但link有下面的问题:

*** ERROR F206 Segment '@@DATA'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 ERROR F206 Segment '@@INIT'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我用的是F9222. 下面是MAP文档,

8K/0S Series Linker W1.40                    Date:28 Oct 2008 Page:   1

Command:   -fmain.plk

Para-file: -yC:\NECTOOLS32\DEV\

           main.rel

Out-file:  main.lmf

Map-file:  main.map

Direc-file:

Directive:

*** Link information ***

    12 output segment(s)

  C28H byte(s) real data

   427 symbol(s) defined

*** Memory map ***

  SPACE=REGULAR

  MEMORY=ROM

  BASE ADDRESS=0000H    SIZE=1000H

         OUTPUT   INPUT    INPUT      BASE      SIZE

         SEGMENT  SEGMENT  MODULE     ADDRESS

* gap *                               0000H     0008H

         @@VECT08                     0008H     0002H   CSEG AT

                  @@VECT08 main       0008H     0002H

* gap *                               000AH     000CH

         @@VECT16                     0016H     0006H   CSEG AT

                  @@VECT16 main       0016H     0006H

* gap *                               001CH     0002H

         @@VECT1E                     001EH     0002H   CSEG AT

                  @@VECT1E main       001EH     0002H

* gap *                               0020H     0020H

         @@CALT                       0040H     0000H   CSEG CALLT0

                  @@CALT   main       0040H     0000H

* gap *                               0040H     0040H

         opt                          0080H     0B19H   CSEG AT

                  opt      main       0080H     0B19H

         @@R_INIS                     0B99H     0000H   CSEG UNITP

                  @@R_INIS main       0B99H     0000H

         @@CNST                       0B99H     0009H   CSEG

                  @@CNST   main       0B99H     0009H

         @@R_INIT                     0BA2H     00FCH   CSEG

                  @@R_INIT main       0BA2H     00FCH

* gap *                               0C9EH     0362H

  MEMORY=RAM

  BASE ADDRESS=FE00H    SIZE=0200H

         OUTPUT   INPUT    INPUT      BASE      SIZE

         SEGMENT  SEGMENT  MODULE     ADDRESS

* gap *                               FE00H     0020H

         @@INIS                       FE20H     0000H   DSEG SADDRP

                  @@INIS   main       FE20H     0000H

         @@DATS                       FE20H     0000H   DSEG SADDRP

                  @@DATS   main       FE20H     0000H

78K/0S Series Linker W1.40                    Date:28 Oct 2008 Page:   2

         @@DATA                       FE20H     008BH   DSEG

                  @@DATA   main       FE20H     008BH

         @@BITS                       FEABH     0000H   BSEG

                  @@BITS   main       FEABH.0   0000H.0

* gap *                               FEABH     0055H

* gap (Not Free Area) *               FF00H     0100H

78K/0S Series Linker W1.40                    Date:28 Oct 2008 Page:   3

*** Not allocated segment ***

SEGMENT   SIZE     TYPE         MEMORY

@@INIT    00FCH    DSEG         RAM

请教高手, 这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Flash不够用了?

网友:
@@INIT段用于存放有初值的数据段,@@DATA是无初值的数据段,知道了段的作用,对修改程序也是会有帮助的。

具体可参见CC78K0 C编译器语言篇P528,B1,文档编号U17200EJ1V0UM00。

楼主:
提醒我了, 是常数太多, 已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你能否将你的程序贴上来呢?我今天还帮一个客户解决了类似你这样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程序中定义了大量的变量,我建议他把常量存储在FLASH后,就解决问题了。

希望看着你的代码,这样找问题比较容易

楼主:
非常感谢, 拿掉上面的option后,

去掉了*** ERROR F206 Segment '@@DATA'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但还有"  *** ERROR F206 Segment '@@INIT'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请高手指较, 多谢

本贴被 freeman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9,09:06:39.

网友:
先试着把图片上fix area上的钩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