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直流电流源【恢复】

楼主(2008-10-28):
本主题只讨论和"数控直流电流源"有关的内容.

网友(2009-09-28):
怎么讨论?

网友:
顶一贴,数控直流电流源是经典竞赛题。

看过很多题解,都是数字花哨,模拟简陋,似乎单片机就能搞一切。
据说这个题至多得二等奖,而且必须方案中规中矩。

其实里面很多内容和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几乎用到低频和直流的一切知识。

网友:
下图是易于实现数控的直流电流源。
如果输出电流2mA,采样电阻Rsample的大小取值有何讲究?

网友:
如果Rsample过大,将导致:
1. 采样功率过高,对Rsample温度稳定要求高,因而成本呈指数提高。(当然对于上图无所谓,但大于10mA后即可显现)
2. RL上的电压动态范围减小,减小RL电阻上限。
但对运放和Vin调理电路的要求相应降低。

如果Rsample过小,将导致运放的种种误差显现:
1. VOS的漂移与Vin可比,造成输出电流误差。
2. 电路增益过高,运放噪声放大,RL上电压基本不变,造成RL上的电压噪声增大,导致RL上电流噪声增大。
3. 对运放要求提高,因而成本呈线性提高。
4. 对处理Vin的调理电路要求提高,因而提高成本。

网友(2010-09-11):
MARK! 标记一下 学习了!

网友(2011-08-27):
期待有更詳細的介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