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下关于CYPRESS的开发板以及PSOC的开发环境的入门 【恢复】

楼主(2008-10-28):
先发个开放板:

CYPRESS提供的开发板 (原文件名:图像141.jpg)

PSOC入门书1 (原文件名:图像142.jpg)

PSOC入门书2 (原文件名:图像143.jpg)

PSOC入门书3 (原文件名:图像144.jpg)

PSOC入门书4 (原文件名:图像145.jpg)

楼主:
这一步需要选择你开发的IC类型已经开发的语言!进入view catalog mcu就可以选择需要的IC

楼主:
creat new project   创建新项目

clone project       克隆已经存在的项目(注意这一项,先前我和我同事一起开发的CAPSENSE项目的时候,就是用了这个,结果有些参数是改变了,所以要注意)

create  design -based project  创建一个设计基础项目

选择了新项目存盘的地址后,再起个工程名字,然后下一步!

楼主:
点击start new project 即可以进行新项目的创建向导

start device editor   启动器件管理器

start application editor 启动应用管理器

start debugger          启动调试器

楼主:
首先利用PSOC DESIGNER建立一个新工程:

楼主:
下载相关的PSOC DESIGNER以及PSOC PROGRAMMER!就开始安装把!安装程序我不想介绍了!

楼主:
接着去CYPRESS下载一个开发软件:

http://app.cypress.com/portal/server.pt?space=CommunityPage&control=SetCommunity&CommunityID=285&PageID=552&drid=91655&shortlink=&r_folder=&r_title=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psoc designer多少版本的?怎么和5.0有这么大的差距啊……

楼主:
不好意思,家里的网速一直不好,图片很难发上去!~楼上的是否想提高触摸的感应距离?你可以调调电阻跟电容,就可以提搞灵敏度了。

网友:
结贴了吧?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在用21x34做接近感应的时候,10MM的的感应区域,感应距离只有3~4公分.反馈电阻我选1K,电容10nf,正常吗?这样的接近感应不能实用啊.

楼主:
发了这么多文件,看到网站说“本主题状态:等待审核”,哎,那明天晚上有空再继续讲述PSOC的开发环境了,夜已深了,希望工程师们都保重自己的身体,别以为自己年轻,高薪水,就要狂,就要熬夜!~不然命都短几年呀!~学习还是要有个度滴!~~晚安啦,支持OURAVR共享开源!~~

楼主:
选择好了IC以及开发产生代码的语言最好以“完成”结束项目创建向导.

网友(2009-09-15):
没有看的多明白
能不能写的清楚点啊

网友(2011-07-14):
这个要好好收藏,不过PSOC之所以没像AVR这样平民化,估计和资料有关吧。

网友:
PSOC的开发环境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