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双系统把硬盘搞出问题了,大虾帮看看,该怎么解决?【恢复】

楼主(2008-10-29):
开始用的XP,但是最近开始学习linux,于是想装双系统。

卸下一个大概4G左右的分区(在windows下看到的值),但是到linux下发现竟然有8G左右的free spaces。开始没有觉得有什么意外,在这8G的空间中划分出512M做swap分区,其他的用于安装linux,安装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重启好后发现每次进入XP都是蓝屏(蓝屏代码是ED,网上说这个代码表示磁盘出了问题),尝试在linux下挂载XP的分区,也告失败。在windows的安装程序中只能看到一个分区,其大小为75G左右(我的硬盘是80G的),在控制台中也修复不了。幸好使用的是备用机,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于是重新分区,安装XP,成功。但是再次安装linux时,给linux分区后重启,有是同样的错误,进XP蓝屏。

这个是我的磁盘快报废了呢,还是什么地方操作不对?望大虾指教!

网友:
我弄过好多次啊,要把windows装mba那边才行。通常方案是前面装xp,后面删掉一个10g的空间装linux。有一次我不想用xp。直接把linux装第一个分区,结果。再装xp不行了。我只好用98低格才搞定。只是应用的话。linux现在很多东西不全。比如淘宝,最近才可以用。但是网上银行,还是不好用。所以用来开发还差不多。不过不知道用虚拟机玩开发,不知道行不行哦?想试试。

楼主:
确实每次都是分区表损坏,但是没有找到原因

现在是在windows中分区,然后选取在中间的一段的分区,到linux下用fdisk分区,如果不更改在fdisk下看到多出来的将近4G的空间,就没有问题,如果对那部分多看出来的空间,肯定会出问题。之所以称之为多出来的空间,是因为在windows中是看不到的,通过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磁盘管理 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99年刚买电脑的时候,犯过和楼主一样的错误,那个时候真想哭啊,呵呵收集了N多喜欢的MP3全不见了踪影,那时没有宽带和网络,全是用借来的CD自己用超级解霸压缩的。

后来看到网上说了,Linux有两种人在玩:1种是菜鸟,1种是老鸟,不老不菜的是不会去碰它的,我恰恰是第一种,唉

网友:
是分区表问题,可以试试用DISKGEN软件修复分区表试试,最好用光盘启动。

网友:
玩LINUX最好弄个独立的硬盘

要么先在虚拟机里练手下

网友:
用DM吧,实际上用fdisk加个参数也是可以的,那个参数一时记不起来了。

网友:
最好是挂在在XP系统中分成几个主分区,

再拿下来安装双系统。

网友:
fdisk 分区硬盘不过大于多少来着,好象是8G还是40G,

换一个软件吧。

以前把我搞晕过的事情。

楼主:
我用的是分区工具是fdisk,我怀疑是硬盘出了问题,但是又不知道具体问题是什么

网友:
ed挺吓人的。

网友:
哪种linux?据说以前debian带的分区工具有些问题,我没遇到过,基本很少装系统。不过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试试在xp下分好区,在装linux只将所需分区格式化,不要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