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串口调试助手V1.2(用BCB做的,附源代码)【恢复】

楼主(2008-10-29):
     前些日子在做MP3的时候,用的是萧峰那个串口调试助手来调试代码的,不能显示中文,很不爽,所以最近利用学BCB的时间顺便写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特意加进了对中文的支持,可以发送接收中文.希望对各位电子爱好者有所帮助了.

    界面和萧峰那个差不多,由于小弟刚学BCB可能软件回存在一些问题,希望各位指出来,我将进行修改.这里附上源代码和安装文件,希望有高手把它进一步完善.

再上个截图:

主界面的截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2008-12-17):
【33楼】 bad_fpga :那是你发送过来的数据在缓冲区里面,还没有全部显示完.所以会出现你已经发送完了,但是数据仍然显示.这个主要是你发送数据太快,而且又很多而造成的.

网友:
看了下你的博客,非常的渊博,内容多的汗牛充栋

网友:
还是有问题啊,接收区怎么也收不完似的,其实已经完了的,但就是一直都有数据在接收.

楼主:
【29楼】 bad_fpga :已经上传到我的edn博客了.你去下载就好了

网友:
支持,虽然我不用bcb,软件是要不断完善的

网友:
楼主呢?还没解决吗

网友:
希望快点解决~~因为我也打算做个上位机,呵呵,要参考你的源代码呢~谢谢

楼主:
【25楼】 bad_fpga  :我用了延时发送.1ms发送一个byte数据.所以会比较慢.对你 的问题我查查看了.

网友:
好像发送成功了,但不知有没错,因为返回的数据好像很多重复的,汗一个,花了我二十多几钟来发数据..--!

网友:
而且也感觉发送出错,我用COMDEBUG是没问题的,你的软件一直在发送,不知要发到什么时候,你用我的文件来发一下试试?

楼主(2008-11-04):
【9楼】 friendljy :用到一个MSCComm的库,你要安装C++才能用的.其实如果用BCB的串口库的话,就不用做成安装文件了.不过可能你安装这个安装文件之后,可能不用安装c++也可以在bcb下编译.

网友:
to LZ

我不怎么会用,直接打开说是缺少TMSComm类,我也不知道需要安装哪个组件才可以。

网友:
LZ:急切想知道你用的MSCOMM控件,完全编译后能否在没有该控件的机器上运行中?我这边因为装过VB6所以试不出

网友:
请问:

安装文件是怎么做出来的?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3:42:16.

网友:
多谢。正要学习mscomm。

编译能通过.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4,13:41:36.

楼主:
【4楼】 friendljy :你安装之后还会有缺少组件?具体什么问题阿?

网友:
缺少组件。

网友:
顶一个,前段时间也做了个,不过接受数据老是出问题

网友:
发现上位版块很冷清!

顶一个,虽然我不会用bcb

楼主(2008-12-06):
这个1.4的代码,其实和1.0的差不了多少的.

V1.4 代码ourdev_530656.rar(文件大小:808K) (原文件名:串口调试助手1.4代码.rar)

网友:
能不能把v1.4的原码也发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
08/12/04升级

V1.4,此版本把字符发送的小bug改过来了.原来只能一次发送一个字符,而且是最后一个字符.现在把代码进行了修正.可以一次发送很多字符了.同时把十进制数据发送进行了扩展.可以发送4bytes以内的数据.先发送低位,在发送高位.使用时注意就好了.

楼主:
什么问题?说出来才能解决.呵呵

楼主:
21楼看看这个试试了.我把参数改了一下.应该可以发更大的文件的了.

网友:
发送文件大点有问题

网友:
发送的数据太慢了,比COMDEBUG这软件慢了十倍不止,是什么原因呢?我要发送的文件是这样的

网友:
能不能把单片机发送过来的文件数据保存成一个文件?比如我从单片机发送过来一个JPEG格式的文件数据,到电脑上接受过来的数据保存成JPEG格式的文件?

网友:
我觉得很好!不过,你发送中文是按照ASCII来发送的吗?1个中文代表2个字节?

楼主:
    这两天在做充电器,想用自己的串口条是在助手来调试程序.才发现我的发送里面,没有十进制数据的发送,很是不好.于是乎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把这个部分的代码加进去了.界面上也做了稍微的改变.把版本改成了V1.3,这里提供安装程序,希望能给各位带来方便.

串口调试助手V1.3界面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可以用Victor控件,是Victor chen同志開發的,我很佩服他無私的開源精神。而且控件功能及穩定性比MSCOMM好太多了。

我已經用這控件做過10以上的開發案。到現在廠商都用得很穩定。

楼主:
【7楼】 ATmega32 上官金虹 :安装文件用InstallShield 这个软件做的.

楼主:
【14楼】 honami520 :一个中文字符是两个字节的,所以发送的时候也是两个字节发送.每个中文字符的字节都是大于0X80的.跟据这个就可以确定这个字符是不是中文字符了.

网友(2008-11-04):
c++ builder 自己安装MSCOMM就行了。

网友:
OK明天试试,谢谢LZ

网友(2009-04-23):
楼主,你这个做的好,佩服,不过有点问题,就是不能HEX发送。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你用什么控件做的?我用ComPort3.1不知道如何安装,你能帮帮吗?

网友(2009-06-08):
用PCommPro也可以做是吧?

网友(2010-12-08):
顶,谢谢! 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2011-03-12):
我终于找到了 谢谢lz 收藏了

网友(2011-05-08):
正在学习串口通信中,谢谢分享

网友(2011-06-14):
代码费解

网友(2011-07-18):
选择大于2串口号就提示串口不存在,怎样解决?

网友(2011-11-28):
MARK只是说明我来过

网友(2012-02-07):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