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编写三轴加速度传感器SMB380的读写子程序 【恢复】

楼主(2008-10-29):
我在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SMB380做倾角计。自己写了一个读写子程序,子程序没有工作。子程序完成读传感器芯片ID,再用串口发送到PC。

 芯片特点:

图片2 (原文件名:2008-10-29 0000.jpg)

图片3 (原文件名:2008-10-29 0001.jpg)

图片4 (原文件名:2008-10-29 0002.jpg)

图片1 (原文件名:2008-10-29 0003.jpg)

     SMB380

工作温度 -40°C to +85°C

工作电压 2.3V-3.6V

电流消耗 600 μA.(10位分辨率)

     500μA.(7位分辨率)

温度测量范围 -40°C to +85°C

加速度测量范围 2g to 200g

分辨率 4mg

非线性度 ±0.5%FS

启动时间 ——

尺寸 4x4x1.2mm

应用

自由落体保护

数据输入

菜单、光标控制

倾斜型滚动

自动显示方位

导航

背景意识

游戏

英文资料网址:

http://www.fuanda.com/products/sensor_type.asp?id=0,1,41,

英文资料如下:

程序如下:

//ICC AVR 6.31  编泽

/*   ATmega16     clk:7.3728Mhz

加速度传感器:SMB380

创建日期:20081028

修改日期:

*/

#include <iom16v.h>

#define _SEI()        asm("sei")       //开总中断宏定义

#define _CLI()        asm("cli")        //关总中断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temp0,rdata;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UCSRA=0x02; //异步正常模式   UX2位置1  倍速发送

 UCSRB=0x18; //允许发送接受中断和使能

 UCSRC=0x06; //8位数据

 UBRRH=0x00;

 UBRRL=0x5F;   //波特率位9600  UBRR=95=0x5F 晶振:7.3728 MHz

                            //波特率位9600  UBRR=12=0x0B 晶振:1.000000 MHz

DDRD |=(1<<PD1);

PORTD =0x02;

}

void display(uint ddata)

{

UCSRB|=(1<<TXEN);           //异步串口发送使能

     while(!(UCSRA&(1<<UDRE)));  //等待发送准备完备

         UDR=0xFE;

         while(!(UCSRA&(1<<UDRE)));

         UDR=ddata>>8;

         while(!(UCSRA&(1<<UDRE)));

         UDR=ddata;

         while(!(UCSRA&(1<<UDRE)));

         UDR=0xFF;

         while(!(UCSRA&(1<<UDRE)));

}

/*SPI接口主机模式初始化*/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DDRB |= (1<<PB5) | (1<<PB7);                /* 设置MOSI 和SCK 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SPCR = (1<<SPE) | (1<<MSTR)

                | (1<<SPR1) | (1<<SPR0);                /* 使能SPI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28 */

}

/*SPI接口从机模式初始化*/

void SPI_SlaveInit(void)

{

        DDRB |= (1<<PB6) ;                /* 设置MISO 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SPCR |=(1<<SPE);        /* 使能SPI从机模式*/

}

/*SPI数据发送*/

void SPI_MasterTransmit(uchar Sdata)

{

        SPDR = Sdata;                                        /* 启动数据传输 */

        while (!(SPSR & (1<<SPIF)));        /* 等待传输结束 */

}

/*SPI数据接收*/

void SPI_SlaveReceive()

{

while(!(SPSR&(1<<SPIF)))

i=SPDR;

//return i;

}

/*SMB380写1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SMB380_write_byte(uint wdata)

{

    _CLI();     //关总中断

    temp0=wdata>>8;

SPI_MasterTransmit(wdata);    //发送写命令

SPI_MasterTransmit(temp0);     //发送数据

    _SEI();        //开总中断

}

/*SMB380读1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SMB380_reade_byte()

{

    _CLI();     //关总中断 SPI_SlaveInit() ;         //SPI接口从机模式初始化

 SPI_SlaveReceive();       //接收数据

     _SEI();        //开总中断

}

/*主函数*/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SPI_MasterInit();      //SPI接口主机模式初始化

 SPI_MasterTransmit(0x00);    //发送读命令

 SPI_SlaveInit();   //SPI接口从机模式初始化

SMB380_reade_byte();      //读数据

display(i);       //发送读出的数据

}

楼主(2008-12-01):
【2楼】 lnc361  :

SMB380   读写子程序

我将你给的改了一下,用于在ICCAVR 6。31A中编译。

加入了用串口发送到串口调试软件。

读出的几个寄存器全是0,是不是传感器SMB380 没响应,还是我的程序改的有问题?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

*程序名称:功能函数集

*设    计:

*功能:IO口模拟I2C总线

*数据线:IO----PC1    时钟线:SCK----PC0

*单片机:ATmega16

*编译:ICC AVR 6.31A

*晶  振:8.000000Mhz

*日    期:2008-12-01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双向数据*/

#define IO_CLR        PORTC &= ~(1 << PC1)  /*电平置低*/

#define IO_SET        PORTC |= (1 << PC1)          /*电平置高*/

#define IO_R        PINC & (1 << PC1)     /*电平读取*/

#define IO_IN        DDRC &= ~(1 << PC1)          /*方向输入*/

#define IO_OUT        DDRC |= (1 << PC1)          /*方向输出*/

/*时钟信号*/

#define SCK_CLR        PORTC &= ~(1 << PC0)  /*时钟信号*/

#define SCK_SET        PORTC |= (1 << PC0)          /*电平置高*/

#define SCK_IN        DDRC &= ~(1 << PC0)          /*方向输入*/

#define SCK_OUT        DDRC |= (1 << PC0)          /*方向输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clk   8000000

uint Axis[6];

//uint ReadData;  加入  6个数据的数组

//sbit IO_R  = P1^3;

//sbit I2C_SCL  = P1^4;

#define SMB380_ADDR_WRITE  0x70

#define SMB380_ADDR_READ   0x71

//Registers  address

#define  OPER_REG        0x15   //Wake_up(bit 0),Wake_up_pause(bit1,bit2),Shadow_dis(bit3),

                                //latch_int(bit4),new_data_int(bit5),enable_adv_int(bit6)

#define  OPER_SET        0x14   //rang(bit4'3),bandwith(bit2'1'0)

#define  DUR_HYST        0x11   //any_motion_dur(bit6'7),hg_hyst(bit5'4'3),lg_hyst(bit5'4'3)

#define  ANY_MOTION_TRES 0x10

#define  HG_DUR          0x0F

#define  HG_THRES        0x0E

#define  LG_DUR          0x0D

#define  LG_THRES        0X0C

#define  INTERRUPT_SET   0x0B   //enable_lg(bit0),enble_hg(bit1),counter_lg(bit2'3),

                                //counter_hg(bit4'5),any_motion(bit6),alert(bit7)

#define  CONTROL_REG     0x0A   //sleep(bit0),soft_reset(bit1),self_test0(bit2),self_test1(bit3),

                                //ee_w(bit4),updata_image(bit5),reset_int(bit6),

#define  STATUS_REG      0x09   //status_hg(bit0),status_lg(bit1),hg_latch(bit2),lg_latch(bit3),

                                //alert(bit4),st_result(bit7)

#define  ACC_Z_MSB       0x07

#define  ACC_Z_LSB       0x06   //ACC_Z_BIT0'1(bit6'7),new_data_z(bit0)

#define  ACC_Y_MSB       0x05

#define  ACC_Y_LSB       0x04   //ACC_Y_BIT0'1(bit6'7),new_data_y(bit0)

#define  ACC_X_MSB       0x03

#define  ACC_X_LSB       0x02   //ACC_X_BIT0'1(bit6'7),new_data_x(bit0)

//延时n个ms子程序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uint baud)

{

    UCSRB=0x00;

   UCSRA=0x00;                     //控制寄存器清零

   UCSRC=(1<<URSEL)|(0<<UPM0)|(3<<UCSZ0);

                                                        //选择UCSRC,异步模式,禁止

                                                     //   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baud=mclk/16/baud-1        ;   //波特率最大为65K

   UBRRL=baud;

   UBRRH=baud>>8;                    //设置波特率

   UCSRB=(1<<TXEN)|(1<<RXEN)|(1<<RXCIE);

                                                       //接收、发送使能,接收中断使能

   SREG=BIT(7);                        //全局中断开放

   DDRD|=0X02;                        //配置TX为输出(很重要)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art_sendB(uchar data)

{

   while(!(UCSRA&(BIT(UDRE)))) ;

   UDR=data;

   while(!(UCSRA&(BIT(TXC))));

   UCSRA|=BIT(TXC);

}

/******************************************************************************

函数:I2C_Delay( void )

功能:模拟I2C总线延时

说明:请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延时值

******************************************************************************/

void I2C_Delay( void )

{

    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

}

/******************************************************************************

函数:I2C_Start()

功能:产生I2C总线的起始条件

说明:SCL处于高电平期间,当SDA出现下降沿时启动I2C总线

      本函数也用来产生重复起始条件

******************************************************************************/

void I2C_Start()

{

    IO_SET;    NOP();

    SCK_SET;    I2C_Delay();

    IO_CLR;    I2C_Delay();

    SCK_CLR;    NOP();NOP();

}

/******************************************************************************

函数:I2C_Write()

功能:向I2C总线写1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dat是要写到总线上的数据

******************************************************************************/

void I2C_Write( uchar dat )

{

    uchar t = 8;

    for( ; t>0; t-- )

    {

            if( dat & 0x80 )

                IO_SET;

        else

                IO_CLR;

        NOP();

        dat <<= 1;

        SCK_SET;

        I2C_Delay();

        I2C_Delay();

        SCK_CLR;

        I2C_Delay();

    }

}

/******************************************************************************

函数:I2C_Read()

功能:从从机读取1个字节的数据

返回:读取的1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ad( )

{

    uint dat=0;

    uchar t = 8;

    //P1M |= 0x08;       //加入 bit3  置1

    PORTC |= 0x01;        //加入  SDA PC0 置1

    IO_SET;    //在读取数据之前,要把SDA拉高,使之处于输入状态

    for( ; t>0; t-- )

    {

        SCK_SET;

        I2C_Delay();

        dat <<= 1;

        if ( IO_R )

                dat++;

        SCK_CLR;

        I2C_Delay();

    }

    IO_CLR;

    //P1M &= 0xF7;       //加入 bit3  清0

    PORTC &= 0x01;        //加入 SDA PC0   清0

    return dat;

}

/******************************************************************************

函数:I2C_GetAck()

功能:读取从机应答位(应答或非应答),用于判断:从机是否成功接收主机数据

返回:0-从机应答

      1-从机非应答

说明:从机在收到每一个字节后都要产生应答位,主机如果收到非应答则应当终止传输

******************************************************************************/

uchar I2C_GetAck( void )

{

    uchar Ack;

    //P1M |= 0x08;

    PORTC |= 0x01;        //加入  SDA PC0 置1

    IO_SET;

    I2C_Delay();

    SCK_SET;

    Ack = IO_R;

    I2C_Delay();

    IO_CLR;

    //P1M &= 0xF7;

    PORTC &= 0x01;        //加入 SDA PC0   清0

    SCK_CLR;

    I2C_Delay();

    return Ack;

}

/****************************************************************************

函数:I2C_PutAck()

功能:主机产生应答位(应答或非应答),用于通知从机:主机是否成功接收从机数据

参数:Ack = 0:主机应答

      Ack = 1:主机非应答

说明:主机在收到每一个字节后都要产生应答,在收到最后一个字节时,应当产生非应答

******************************************************************************/

void I2C_PutAck( uchar Ack )

{

    //I2C_SDA = Ack;

    if(Ack)        //加入

      IO_SET;         //Ack = 1:主机非应答

    else

      IO_CLR;   //Ack = 0:主机应答

    I2C_Delay();

    SCK_SET;

    I2C_Delay();

    SCK_CLR;

    I2C_Delay();

    IO_CLR;

}

/******************************************************************************

函数:I2C_Stop()

功能:产生I2C总线的停止条件

说明:SCL处于高电平期间,当SDA出现上升沿时停止I2C总线

******************************************************************************/

void I2C_Stop()

{

    IO_CLR;    NOP();NOP();

    SCK_SET;    I2C_Delay();

    IO_SET;    I2C_Delay();

}

/******************************************************************************

函数:void I2C_Send()

功能:启动I2C总线发数据

返回:0-正常,1-异常(无应答)

******************************************************************************/

                 //从机地址,   子地址,    写数据缓冲区

uchar I2C_Send(  uchar SLA, uchar Addr, uchar WriteBuf )

{

        I2C_Start( );

    if ( !(SLA&0x01) )

    {

        I2C_Write( SLA );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Write( Addr );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Write( WriteBuf );//发送数据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Stop( );

        return 0;

    }

    I2C_Stop( );

    return 1;

}

/******************************************************************************

函数:void I2C_Rev()

功能:启动I2C总线收数据

返回:0-正常,1-异常(无应答)

******************************************************************************/

              //从机地址, 子地址,     读数据缓冲区, 读数据长度

uchar I2C_Rev( uchar SLA, uchar Addr, uint *ReadBuf, uchar Size )

{

        I2C_Start( );

    I2C_Write( SLA&0xFE );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Write( Addr );

    if ( I2C_GetAck() )

            return 1;

    I2C_Stop();

    I2C_Start( );

    I2C_Write( SLA );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for( ; ; )

    {

        *ReadBuf++ = I2C_Read( );

        if ( (--Size) == 0 )

        {

            I2C_PutAck(1);    //接收完最后一个数据时发送NAK

            break;

        }

        I2C_PutAck(0);

    }

    I2C_Stop();

    return 0;

}

void main( )

{

uchar i;

uart_init(19200);   //串口初始化

I2C_Send( SMB380_ADDR_WRITE, 0x15, 0x22 );         //加入new_data_INT bit5 置1

                                //Wake_up_pause bit2,1 0x01 每80ms自动唤醒

        //从机地址, 子地址,     读数据缓冲区, 读数据长度

I2C_Rev( SMB380_ADDR_READ, 0x14, Axis, 0x0A );

I2C_Send( SMB380_ADDR_WRITE, 0x14, ((Axis[0]&0xE0)|0x02) );         //先读取0x14寄存器的值,

                                                           //再写入使保留位不变的设定值。

I2C_Send( SMB380_ADDR_WRITE, 0x0B, 0x00 );         //加入 关闭其它所有中断

I2C_Rev( SMB380_ADDR_READ, 0x0A, Axis, 0x01 );

I2C_Send( SMB380_ADDR_WRITE, 0x0A, ((Axis[0]&0x80)|0x20) );

//加入你要的其它程序

delay_ms(40);

  while(1)

  {

   I2C_Rev( SMB380_ADDR_READ, 0x00, Axis, 0x06 );         //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

   for(i=0;i<6;i++)

   {

   uart_sendB(Axis);

   }

  }

}

楼主:
lnc361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我今天才看到。我试一下!请问你的程序实际测试过吗?你用过这个传感器,做成产品后他的灵敏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2008-10-29):
INT16U Axis[6];

//INT16U ReadData;

sbit I2C_SDA  = P1^3;

sbit I2C_SCL  = P1^4;

#define SMB380_ADDR_WRITE  0x70

#define SMB380_ADDR_READ   0x71

//Registers  address

#define  OPER_REG        0x15   //Wake_up(bit 0),Wake_up_pause(bit1,bit2),Shadow_dis(bit3),

                                //latch_int(bit4),new_data_int(bit5),enable_adv_int(bit6)

#define  OPER_SET        0x14   //rang(bit4'3),bandwith(bit2'1'0)

#define  DUR_HYST        0x11   //any_motion_dur(bit6'7),hg_hyst(bit5'4'3),lg_hyst(bit5'4'3)

#define  ANY_MOTION_TRES 0x10

#define  HG_DUR          0x0F

#define  HG_THRES        0x0E

#define  LG_DUR          0x0D

#define  LG_THRES        0X0C

#define  INTERRUPT_SET   0x0B   //enable_lg(bit0),enble_hg(bit1),counter_lg(bit2'3),

                                //counter_hg(bit4'5),any_motion(bit6),alert(bit7)

#define  CONTROL_REG     0x0A   //sleep(bit0),soft_reset(bit1),self_test0(bit2),self_test1(bit3),

                                //ee_w(bit4),updata_image(bit5),reset_int(bit6),

#define  STATUS_REG      0x09   //status_hg(bit0),status_lg(bit1),hg_latch(bit2),lg_latch(bit3),alert(bit4),st_result(bit7)

#define  ACC_Z_MSB       0x07

#define  ACC_Z_LSB       0x06   //ACC_Z_BIT0'1(bit6'7),new_data_z(bit0)

#define  ACC_Y_MSB       0x05

#define  ACC_Y_LSB       0x04   //ACC_Y_BIT0'1(bit6'7),new_data_y(bit0)

#define  ACC_X_MSB       0x03

#define  ACC_X_LSB       0x02   //ACC_X_BIT0'1(bit6'7),new_data_x(bit0)

/******************************************************************************

函数:I2C_Delay( void )

功能:模拟I2C总线延时

说明:请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延时值

******************************************************************************/

void I2C_Delay( void )

{

    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

}

/******************************************************************************

函数:I2C_Start()

功能:产生I2C总线的起始条件

说明:SCL处于高电平期间,当SDA出现下降沿时启动I2C总线

      本函数也用来产生重复起始条件

******************************************************************************/

void I2C_Start()

{

    I2C_SDA = 1;    nop;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0;    I2C_Delay();

    I2C_SCL = 0;    nop;nop;

}

/******************************************************************************

函数:I2C_Write()

功能:向I2C总线写1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dat是要写到总线上的数据

******************************************************************************/

void I2C_Write( INT8U dat )

{

    INT8U t = 8;

    for( ; t>0; t-- )

    {

            if( dat & 0x80 )

                I2C_SDA = 1;

        else

                I2C_SDA = 0;

        nop;

        dat <<= 1;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

/******************************************************************************

函数:I2C_Read()

功能:从从机读取1个字节的数据

返回:读取的1个字节数据

******************************************************************************/

INT8U I2C_Read( )

{

    INT16U dat=0;

    INT8U t = 8;

    P1M |= 0x08;

    I2C_SDA = 1;    //在读取数据之前,要把SDA拉高,使之处于输入状态

    for( ; t>0; t-- )

    {

        I2C_SCL = 1;

        I2C_Delay();

        dat <<= 1;

        if ( I2C_SDA )

                dat++;

        I2C_SCL = 0;

        I2C_Delay();

    }

    I2C_SDA = 0;

    P1M &= 0xF7;

    return dat;

}

/******************************************************************************

函数:I2C_GetAck()

功能:读取从机应答位(应答或非应答),用于判断:从机是否成功接收主机数据

返回:0-从机应答

      1-从机非应答

说明:从机在收到每一个字节后都要产生应答位,主机如果收到非应答则应当终止传输

******************************************************************************/

INT8U I2C_GetAck( void )

{

    INT8U Ack;

    P1M |= 0x08;

    I2C_SDA = 1;

    I2C_Delay();

    I2C_SCL = 1;

    Ack = I2C_SDA;

    I2C_Delay();

    I2C_SDA = 0;

    P1M &= 0xF7;

    I2C_SCL = 0;

    I2C_Delay();

    return Ack;

}

/****************************************************************************

函数:I2C_PutAck()

功能:主机产生应答位(应答或非应答),用于通知从机:主机是否成功接收从机数据

参数:Ack = 0:主机应答

      Ack = 1:主机非应答

说明:主机在收到每一个字节后都要产生应答,在收到最后一个字节时,应当产生非应答

******************************************************************************/

void I2C_PutAck( INT8U Ack )

{

    I2C_SDA = Ack;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I2C_SDA = 0;

}

/******************************************************************************

函数:I2C_Stop()

功能:产生I2C总线的停止条件

说明:SCL处于高电平期间,当SDA出现上升沿时停止I2C总线

******************************************************************************/

void I2C_Stop()

{

    I2C_SDA = 0;    nop;nop;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1;    I2C_Delay();

}

/******************************************************************************

函数:void I2C_Send()

功能:启动I2C总线发数据

返回:0-正常,1-异常(无应答)

******************************************************************************/

                 //从机地址,   子地址,    写数据缓冲区

INT8U I2C_Send(  INT8U SLA, INT8U Addr, INT8U WriteBuf )

{

        I2C_Start( );

    if ( !(SLA&0x01) )

    {

        I2C_Write( SLA );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Write( Addr );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Write( WriteBuf );//发送数据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Stop( );

        return 0;

    }

    I2C_Stop( );

    return 1;

}

/******************************************************************************

函数:void I2C_Rev()

功能:启动I2C总线收数据

返回:0-正常,1-异常(无应答)

******************************************************************************/

              //从机地址, 子地址,     读数据缓冲区, 读数据长度

INT8U I2C_Rev( INT8U SLA, INT8U Addr, INT16U *ReadBuf, INT8U Size )

{

        I2C_Start( );

    I2C_Write( SLA&0xFE );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Write( Addr );

    if ( I2C_GetAck() )

            return 1;

    I2C_Stop();

    I2C_Start( );

    I2C_Write( SLA );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for( ; ; )

    {

        *ReadBuf++ = I2C_Read( );

        if ( (--Size) == 0 )

        {

            I2C_PutAck(1);    //接收完最后一个数据时发送NAK

            break;

        }

        I2C_PutAck(0);

    }

    I2C_Stop();

    return 0;

}

void main( )

{

I2C_Send( SMB380_ADDR_WRITE, 0x15, 0x22 );

I2C_Rev( SMB380_ADDR_READ, 0x14, Axis, 0x0A );

I2C_Send( SMB380_ADDR_WRITE, 0x14, ((Axis[0]&0xE0)|0x02) );         //先读取0x14寄存器的值,再写入使保留位不变的设定值。

I2C_Send( SMB380_ADDR_WRITE, 0x0B, 0x00 );

I2C_Rev( SMB380_ADDR_READ, 0x0A, Axis, 0x01 );

I2C_Send( SMB380_ADDR_WRITE, 0x0A, ((Axis[0]&0x80)|0x20) );

//加入你要的其它程序

}

网友:
LZ你出点费用,让有能力的人帮你世纪吧。

楼主(2009-03-02):
现在已经用AVR的硬件SPI和I2C成功对SMB380进行读写。并实现了1米跌落保护的样板。

网友(2010-05-15):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selftest1是怎么用的,先谢谢!

网友(2010-12-15):
请问bma150与smb380有什么区别呢,我怎么看文档没看出来呢?

网友:
明白了,只是封装不同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读出来的数据就是不对呢?可否请教一下!qq:715372488

楼主(2011-01-22):
【10楼】 xlb1833:qq:28134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