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78K0/KE2的硬件IIC0可以写,但读不出来?【恢复】

楼主(2008-10-29):
NEC 78K0/KE2的硬件IIC0可以写,但读不出来? 我用的是Applilet 2自动生成的文件。哪位可有这方面的资料?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我一般都用软件模拟的,这样容易移植,即使没I^2C引脚也可以使用。

如果用硬件中断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读的时候是否将相应的数据口设为输入,不仅是方向寄存器而且包括相关特殊寄存器等。

2.data端口最好有个上拉电阻。

3.仔细看手册关于此功能的说明。 "

我已尝试用软件模拟I2C没问题,但不如硬件IIC快,硬件IIC大多数操作是硬件完成的,相对来说快速、稳定,我一直在尝试,希望能转到硬件IIC。

网友:
我一般都用软件模拟的,这样容易移植,即使没I^2C引脚也可以使用。

如果用硬件中断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读的时候是否将相应的数据口设为输入,不仅是方向寄存器而且包括相关特殊寄存器等。

2.data端口最好有个上拉电阻。

3.仔细看手册关于此功能的说明。

楼主:
是I^2C,但不是用软件模拟的,而是用硬件中断

网友:
IICO是什么?是I^2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