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和单片机通信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29):
我利用FPGA控制AD7899,进行AD转换,把得到的结果传递给单片机进行计算。但是FPGA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过程一直不理想!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解决,对了,我用的是并口通信。

网友:
spi做好了也不难的,实现各种接口是FPGA最基础的功能

网友:
实现SPI不难,但想做好了难

网友:
用FPGA做一个SPI难吗?

网友:
在FPGA里做个SPI,可以和单片机通信。

楼主:
我用的是单片机和CPLD之间利用并行总线通讯。

但是总感觉时序调不对

请问大家有成熟一点的代码能给师弟参考一下吗

谢谢大虾了!

网友:
我用的是CPLD,直接用三根线进行模拟通讯,数据线,时钟线,使能线可以搞定,通讯稳定,类似串口的形式

网友:
    你是用FPGA控制高速AD高速采集、存储(SRAM?),然后单片机读取采集到的数据吗?

    如果是这种情况,对于AT89S52、mega128、C8051F020这些有并行总线的单片机,可以直接在FPGA里做好总线接口,对单片机来说就很简单了,把FPGA当作RAM读取就可以了。如果你用的单片机没有并行总线接口而有硬件SPI接口的话,也可以在FPGA里做个SPI接口,传输速度也不错。

网友:
用FPGA把AD数据读到RAM里,然后用单片机读不就省事多了

相当做了一个FIFO

本贴被 yuh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30,09:23:31.

网友:
怎么不理想?你所指的理想应该是如何?如果不说出来,可能没有人帮到你

网友(2011-05-25):
额 我也想知道  不知道楼主搞定没? 传授点经验

网友(2014-07-10):
全国电子设计大赛FPGA

网友:
可以考虑 使用local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