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共花我2600,值吗? 【恢复】

楼主(2008-10-30):
看看这些好用吗?花了2600

网友:
蛮新的.螺距比较大了,要用高细份的驱动或者用同步带变速,另外要是双滑块的话 用来做Z轴 那真是完美了

网友:
不错,行程400*400*50

本贴被 wanghm3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2,18:24:35.

网友:
捡了个大便宜啦

网友:
超值的啦

网友:
这种螺距走伺服会很爽的。

楼主:
z轴还带限位i

楼主:
z轴的漂亮。瑞士产的

楼主:
400xy.z50

网友:
     行程多少?看起来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