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主流的PLC里的CPU处理器都用什么芯片啊??单片机 ?ARM ?DSP?期待Amork解剖西门子

楼主(2008-10-30):
西门子的主流的PLC里的CPU处理器都用什么芯片啊??单片机 ??ARM ??  DSP??

网友:
据说早期的S7-200用过80C32,不知有没有谁见过?

网友:
我就有,想拆就拆,可不好玩,多层板的。现在都收那里当摆设呢

网友:
大多是英飞凌的

网友:
 据说早期的S7-200用过80C32,不知有没有谁见过?

-------------------------------------------------

早期是的,现在不是,好像上面有"TI"

网友:
我拆过。里面的芯片型号完全搜索不到。。。

网友:
定制芯片...

网友:
不一定是定制的,有可能是打磨的。

网友(2008-12-24):
TI的DSP,上面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
ti的DSP,定制的。

网友(2012-01-17):
S7-1200用的是富士通的,也是定制的

网友:
至少现在不对外销售

网友:
刚拆开了s7-200的扩展模块,用的还是小p的51芯片,,,
主模块没有去拆,

网友(2012-02-17):
拆过就是没仔细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2-04-29):
现在还没舍得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