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phi中的定时问题?请问在Delphi中怎样实现精确定时?【恢复】

楼主(2008-10-30):
最近在调一个用Delphi写的程序,程序主要功能是发命令到设备(设备是单片机控制的一个小玩意),设备收到以后并验证通过后作出相应动作并返回命令,程序收到命令后作出提示。发命令给设备是通过串口发的。

现在有个问题是,电脑速度快,设备返回速度慢,如果发完命令立刻去读返回时,会超时。我现在做的是在发完命令后,先延时一段时间在去读返回,这样可以成功。但是,换个电脑快的就不行了。都是超时,如果是速度慢的会等很长时间。

想问一下,在去读返回时,可不可以加入精确定时几秒钟。这个定时不会因为电脑的速度快慢而发生大的改变?

可以吗,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了!

网友(2008-12-25):
用定时器不行吗?

网友:
我以前做过的一个办法是用一段汇编来延迟,延迟常数根据系统时钟来校准;分辩率可以达到微秒(如果去除系统中断的影响).当时是为了I2C驱动.

楼主(2008-10-30):
采用第二种方法不错,通过获取系统时间,然后比较系统时间,比较其差值不错。经过简单测试,可行。我还需要再测测看,怎样获取系统时间的方法已经找到,现将网址和原文贴过来:http://www.xici.net/b2411/d1289733.htm

在开发应用程序时往往需要获取当前系统时间。尽管Y2K似乎已经平安过去,但在我们新开发的应用程序中还是要谨慎处理“时间”问题。

  在《融会贯通--Delphi4.0实战技巧》(以下简称“该书”)第89页专门介绍了两种获取当前系统时间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不足或错误,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该书第一种方法是利用Time()函数获得当前系统时间,返回结果是TDateTime结构类型的变量。例如: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var

  DateTime:TDateTime;

  begin

  DateTime:=Time();

  Caption:=DateToStr(DateTime)+' '+TimeToStr(DateTime);

  end;

  但不论何日期,其结果却都是99-12-30 xx:xx:xx, 显然日期出错了。通过分析Delphi的帮助,Time()用于返回正确的“时间--时分秒”即TimeToStr(DateTime),而不应该用于返回“日期”。事实上,单独用于返回日期的系统函数是Date。

  那么有什么是既可返回正确的“时分秒”又可返回正确的“年月日”呢? 可以用Now函数,例如: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mytime: TDateTime;

  begin

  mytime:=Now;

  Caption:=DateToStr(mytime)+' '+TimeToStr(mytime);

  //或直接用 Caption := DateTimeToStr(Now);

  end;

  用Now返回的日期格式中年只有2位,即2000年显示为00, 这似乎不太令人满意. 此外Now和Time都只能获得精确到秒的时间,为了得到更精确的毫秒级时间,可以使用API函数GetSystemTime,它对应的TSystemTime类型的定义为:

  TSystemTime = record

  wYear: Word;

  wMonth: Word;

  wDayOfWeek: Word;

  wDay: Word;

  wHour: Word;

  wMinute: Word;

  wSecond: Word;

  wMilliseconds: Word;

  end;

  显然,在程序逻辑中还能够方便地使用其结构成?时---各类时间值,因此使用函数GetSystemTime具有很大优越性。但该书中该函数的用法是错误的,通过查阅Windows SDK帮助可知,该函数原型为:

  VOID GetSystemTime(LPSYSTEMTIME lpst),参数指针lpst获取系统时间,因此可如以下程序段实现:

  procedure TForm1.Button3Click(Sender: TObject);

  var

  SysTime: TsystemTime;

  begin

  GetSystemTime(SysTime);

  Caption:=IntToStr(SysTime.wYear)+' '+IntToStr(SysTime.wMonth);

  //if SysTime.wYear>2000 then

  // ......在程序逻辑中利用获取的各类时间值

  end;

  综合以上讨论,获取当前系统时间利用函数GetSystemTime比较方便而且灵活。

楼主:
读串口调用的是动态库,动态库内部读串口一次只读一个字节,当读完一个完整的数据包时返回。如果读不到固定的包头,就一直循环读,当超过一定次数时,返回超时。如果读到包头,那么要在设定的循环次数内读到完整的数据包,要不然也返回超时。

我想可不可以,在读之前加入精确定时或者是读之前一直获取系统时间,比较出一个固定的差值后,再去读串口?

那么在Delphi中怎样获取系统时间,与比较系统时间呢?

网友:
一般是发送完成后进入等待,等待中通过GETTICCOUNT比较延迟时间,超过没有回应认为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