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feng_matrix提供的原理图画了块电调板,请各位看看,提提意见。【恢复】

楼主(2008-10-30):
参照feng_matrix提供的原理图画了块电调板,请各位看看,提提意见,谢谢。

整板显示图片 (原文件名:FLY.JPG)

TOP层显示图片 (原文件名:TOP.JPG)

BOTTOM层显示图片 (原文件名:BOTTOM.JPG)

楼主:
在ISP焊点旁边有两个通孔就是大电容的焊接位置,BOTTOM层。

网友:
大电解电容的位置?焊点?

楼主:
板子的大小是50mmX20mm,排版有些紧,ISP端口只能焊盘引出来了,放不下排针了。

请各位帮忙看看,多提意见,谢谢了。

楼主:
板子的原理图

原理图 (原文件名:sch.JPG)

网友:
【9楼】 wenshui78

你这个版上只有MCU,陀螺仪、加速度、气压计等都要外接

是否考虑过传感器板的大小,以及与MCU的机械及电子连接问题?

楼主:
传感器板子画了一般,尺寸大小为50*50,MCU板子通过两个20芯的排针与传感器板相连,但是先选用的是2.54mm×20的排针,感觉两对座子和排针还是有些分量的,想换掉它,换两对小一些的。

还有一个GYRO的问题的,本来是想用MEV-50A-R的,但是莫版说响应速度比较危险,所以还得回头。

楼主:
再发一个STM32模块的板子,用在飞控板上的。

STM32模块 (原文件名:STM32模块.JPG)

TOP层 (原文件名:STM32模块_TOP.JPG)

BOTTOM层 (原文件名:STM32模块_BOTTOM.JPG)

楼主:
懂了,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特别感谢feng_matrix能回答的这么详细。

看来板子还要改一下,幸好还没有去做,各位再帮忙看看。

网友:
这是我的电调板正面:

黄色部分铜箔相当于一个小阻值电阻,左接锂聚电池,右是大电流MOS管

当回路电流非常大时,比如电调工作在10A时,只要黄色铜箔有10毫欧电阻

就能在左右两端产生100mV的分压,那么这个分压就可以用ADC采样到

电阻越大,电流检测越精确,但发热及能量损耗也就越大

所以取值大小的标准是:在能起到电调限流的前提下,越小越好

注意PCB下部都是地线,只是电流较大时串联位置不同,分压不同而以

在原理图中不用画这个电阻,但要有去耦电容与限流电阻

楼主:
说实话对feng_matrix提供的原理图电流检测部分也是不懂,是不是相当于在地线中串了个4.7K的电阻,测量其电压变化来检测电流啊。

网友:
电流检测呢?

网友(2009-03-10):
您好,请问哪里可以买到MEV-50A-R,还有用在汽车上的冲击,超声等传感器

网友:
lz你的电调板子用lm317其实用不着,用78l05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电流检测也有问题。

飞控板子传感器可以分开,但是要考虑的比较多!对于刚接触4轴的人来说,一版不可能10全10美,适当可以参考德国人的布局

楼主:
想不到我的帖子还能恢复。
楼上,电流检测经过feng_matrix提醒,已经改了一下,现在重新传一下。